串联稳压电路设计要点

楼主(2018-06-27):
本坛模拟板块有个帖子:

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电路的原始模型是RD串联稳压电路,或者说这个电路是RD串联稳压电路改进。

所以说,分析这个电路的设计要点,先要从RD串联稳压电路开始。

楼主:
如上图所示,R和VZ串联,取VZ电压为输出,这是个并联调节器,关于电阻R的选取原则,教科书上说的很清楚,当负载电流最小时,Vin最大时,不要超过稳压管的额定功率。当Vin最小时以及稳压管能导通的最小电流,决定了最大负载电流。

这是教科书上的内容,此处简单提一下。

楼主:
这个简单电路有两个缺点:一是负载电流从较低值变化到极高值时,二极管的阻抗能从数欧姆变化到几十欧姆;R的选取需要折中,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R越小越好;从降低纹波和提高抑制输入电压变化能力看,R越大越好。

所以需要改进成加入BJT的并联或串联稳压器。

稳压管4大参数--击穿电压,导通阻抗,噪声特性和温度特性,其中的噪声特性要求必须加个旁路电容C,因为放电过程本质上都是带噪的,尤其时小电流时在knee的附近,噪声最大。当然了,从电容倍增角度看,C还可以抑制交流纹波。

由于真正的齐纳管是放电的,所以原帖的疑惑--泄放电流的说法,就是基于此。

网友A:
我是来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