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怎么用usbtinyisp给ATSAM3X8EA-AU刷写程序?

楼主(2018-06-27):
现在手上有一块ardunio due的开发板,有USBTINYISP编程器,可下载程序IDE就是提示选择编程器难道usbtinyisp不能给ATSAM3X8EA-AU刷程序 ,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比较急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arduino due 是原版的吧,试了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啊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或者怎么给ATSAM3X8EA-AU下载程序,做的板子有SPI口

楼主:
开发板ardunio due 可以用usbtinyisp刷程序吗,怎么设置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编程端口: 使用这个端口下载, 你需要在arduinoIDE中选择"Arduino Due (Programming Port)"作为你的板子。连接编程端口 (靠近DC座的那一个) 到你的电脑。编程端口使用16U2来作为USB转serial连接到SAM3X 的第一UART(RX0 and TX0)。16U2上有两个针连接到连接到SAM3X的复位和擦除脚。在1200波特率下,打开和关闭串口会触发SAM3X的硬擦写程序,在通信之前通过串口触发 SAM3X 的擦写和复位引脚。推荐使用这个端口,上传程序到arduino。相对于使用原生USB端口软擦写芯片,使用编程端口硬擦写更稳定可靠。即使主芯片坏了,该端口仍旧会工作。

原生端口: 使用这个端口下载, 你需要在arduinoIDE中选择  "Arduino Due (Native USB Port)" 作为你的板子。连接原生USB端口 (靠近复位按键的那一个) 到你的电脑。在1200波特兰下,打开和关闭串口会触发SAM3X的软擦写程序:flash空间被擦写、程序倒转到bootloader区。如果主芯片损坏,软擦写程序 会不工作,这是因为该程序完全在SAM3X 上。开关原生USB端口baudrate 不会复位SAM3X。
不同于其他的Arduino控制器使用avrdude上传程序, Due上传程序依赖于 bossac。

楼主:
arduino 用一次,不会用第二次,还是STM32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duino 用一次,不会用第二次,还是STM32好用。

习惯了就觉得好用了。我一般作测试用arduino,或者stm32的nuc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