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个STM8根AT89S51比,价格便宜还是贵

楼主(2018-06-27):
还没用过这个,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网友A:
AT89S51不推荐了,建议您了解一下OB38S003

8052架构,执行所有ASM51指令,具有与MCS051相同的指令;

MTP  2.4-5.5V 高速1T架构,最高可达16MHz sop-20pin

4路10bit PWM  4路16BIT PWM

中文数据手册,QQ:15296376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S51不推荐了,建议您了解一下OB38S003

8052架构,执行所有ASM51指令,具有与MCS051相同的指令;

配置很牛啊,目前还不至于改呢,等以后有机会再用。

网友B:
传统51除了学生用,还有几个人在用啊?开玩笑呢。

网友C:
这年头还用AT?

楼主:
大哥我错了,我不用了。

网友D:
最常用的是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E:
选择stm8吧,这个功能多一些。

网友F:
stm32f1也可以的。

网友G:
都是不同的指令的芯片

网友:
STM8以后学习其他的芯片。

网友H:
这个就看做什么方面的设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T89S51不推荐了,建议您了解一下OB38S003

8052架构,执行所有ASM51指令,具有与MCS051相同的指令;

总结的很到位的。

网友J:
msp430低功耗的芯片,推荐。

网友K:
AT89S51入门的芯片。

网友L:
如果钟情于AT89S51,推荐stc的芯片试试。

网友M:
不能单纯比较价格 要性价比

网友K:
最常用的就是51单片机了 。

网友N:
这个得看你是要应用在哪里了

网友A(2018-08-22):
HC32F003 M0+内核

HC32F003

有需要请联系:
QQ:1529637660
Email:rick.luo@jetson.com.cn

网友O:
现在STM8S003很有性价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