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eil常见的两类警告问题:WARNING

楼主(2018-06-28):
以前只要不出现error,我都是忽略警告的。现在为了追求完美点,想好好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警告。
首先第一种警告,有8个类似这样的:
  1. ..\HARDWARE\AD9837.h(46): warning:  #1295-D: Deprecated declaration AD9837_GPIO_Config - give arg types
原因在于我这些函数没有形参,而我声明的时候没有加void:
  1. void AD9837_GPIO_Config();
应该改成:
  1. void AD9837_GPIO_Config(void);
第二种警告:"STM32F40_41xxx" 的重复定义:

  1. ..\USER\stm32f4xx.h(89):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STM32F40_41xxx"
双击警告进入 stm32f4xx.h
可以看到在该文件中已经定义过
STM32F40_41xxx

  1. #ifdef STM32F40XX
  2.   #define STM32F40_41xxx
  3. #endif /* STM32F40XX */
问题出在编译器设置上,进入options for targrt,删除下框中的:STM32F40_41xxx

完美的解决keil警告问题。

网友A:
程序不严谨,改正了,还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