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H桥霍尔小车驱动,想升到24V使用

楼主(2018-06-28):
原理图如上,用霍尔信号驱动的H桥,霍尔管自带死区,原来用12V能稳定驱动。现在想升级到24V使用,发现发热很严重,应该是上管没完全导通引起的,所以需要在上桥臂加自举电路,求个简单的电路图,和电容选型

@xch :我换20V耐压的NMOS,直接上2V电压,超一点点因该没问题吧?求给个自举电路
xch
查手册 IRF3708 VGS只有12V耐压
xch
耐压够吗? BVgs

楼主:
这。。。没人关心吗?

网友A:
原理图正确吗?4个NMOS用2个信号来驱动?
你好歹弄一个正式的实际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正确吗?4个NMOS用2个信号来驱动?
你好歹弄一个正式的实际的原理图。 ...

对的,2个霍尔信号是相反的,自带死区,正好控制正反转

网友B:
2p,2nmos,不要自举电路,搞麻烦了

网友A:
自举电路,控制信号的脉冲一直存在才可以,如果一直高电平,自举就无效了。
量少,确实上管用PMOS合算,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p,2nmos,不要自举电路,搞麻烦了

PMOS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能推荐下吗?耐压100V左右,电流40A,内阻尽量低,怕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路,控制信号的脉冲一直存在才可以,如果一直高电平,自举就无效了。
量少,确实上管用PMOS合算,电 ...

控制信号可以的,我一直在用,12V完全稳定运行很久了,也不怎么发热,就是上24V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可以的,我一直在用,12V完全稳定运行很久了,也不怎么发热,就是上24V就不行 ...

12V可以工作,得看你的霍尔驱动信号的电压幅度,如果比12V高几V,是可以的,上管也可以饱和导通。如果驱动信号是18V,12V是可以的,但是24V肯定不可以呀,此时上管起码有24-18+VGS的压差,肯定发烫了。如果把驱动电压继续加大,比如30V,上管可以饱和导通了,但是下管的GS电压超过极限电压了。

网友A:
凡事要从电路原理上分析,电源电压不是随便可以增加减少的。
你只提供简单的原理图示意图,没有提供各种参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你会提供详细参数了,也许你就明白道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事要从电路原理上分析,电源电压不是随便可以增加减少的。
你只提供简单的原理图示意图,没有提供各种参 ...

我知道是上管没有完全导通的问题,我就想知道自举电容是怎么接到H桥电路里面实现自举升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上管没有完全导通的问题,我就想知道自举电容是怎么接到H桥电路里面实现自举升压的? ...

具体原理,你自己找个实际带自举的看看就明白了。
H桥输出必须不停变化(也就是PWM驱动的),自举才有效,无非就是把输出的脉冲波,通过参考电压的箝位,电容的自举,把栅极电压同步抬高,和源极电压同步,导通时,栅极电压永远比源极高。
如果是静态的H桥驱动,还是找带电荷泵等升压的电路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