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模拟信号采集板,可以同时采集4~20ma和0~5v

楼主(2018-06-2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如图电路可以实现吗?输出信号可以直接传给STM32的内部AD 吗?

可以用仿真工具仿真一下爱看看

网友A:
你这个运放是3.3V供电的,怎么可能输出5V呢

楼主输出最大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运放是3.3V供电的,怎么可能输出5V呢

没有要输出3.3V啊

网友A:
运放输入端如果是4-20mA输入,经过那个250欧电阻后,电压是1-5V,然后运放跟随,输出端也也应该是1-5V,但是你的运放是3.3供电的,输出最大电压是3.3V,是不可能输出5V的,要用5V供电,而且运放的输入和输出都要是轨至轨的,否则输出就不是计算的值了

网友B:
这个运放基本上是多余的。
模拟电路设计,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简单至上!

网友C:
看完了线路图

网友D:
第二幅图,反相端2脚和输出端怎么接到A+3.3V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