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DELay函数BUG求助

楼主(2018-06-28):
void Timer1_Delay1ms(volatile UINT32 u32CNT)
{
          u32 i ;
          clr_TR1;                                //Stop the Timer1
    clr_T1M;                                //T1M=0, Timer1 Clock = Fsys/12
                clr_TF1;

    TMOD |= 0x10;
                //        i =  u32CNT ;

        //Timer1 is 16-bit mode
   // set_TR1;                                //Trigger Timer1
         //for(i=0;i<u32CNT;i++)
         for(i=u32CNT;i>0;i--)
   // while(i > 0)
    {
                          clr_TR1;                                //Stop the Timer1

        TL1 = LOBYTE(TIMER1_DIV12_VALUE_1ms);
        TH1 = HIBYTE(TIMER1_DIV12_VALUE_1ms);
                          set_TR1;                                //Trigger Timer1

        while (TF1 != 1);                   //Check Timer1 Time-Out Flag
        clr_TF1;
                        //        i --;
    }
    clr_TR1;                                //Stop the Timer1
}

for循环使用i--和i++的区别在哪里?i--减到0之后不会停止这个数变为0xffff继续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时候你变量还是无符号的,肯定错了。因为你判断是否小于0,而无符号数里面是没有比0小的数据的。

网友A:
因此如果你的循环编号是定义为无符号变量就要使用++增长方式,这样你最终判断的是跟一个非0的数据比较。

网友B:
++和--美啥本质区别 只是楼主定义变量的时候要定义为有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此如果你的循环编号是定义为无符号变量就要使用++增长方式,这样你最终判断的是跟一个非0的数据比较。 ...

unsigned int 是从0开始的吧,我的判断条件是i>0;i会出现减到0的情况,这样就退出for循环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signed int 是从0开始的吧,我的判断条件是i>0;i会出现减到0的情况,这样就退出for循环了啊 ...

你不信你可以把i>0换成i>=1试试看。这样就跟你的i>0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样了。一般遇到跟0比较必须的用带符号的数据。

网友A:
你可以把那些不相干的函数都删了,volatile这个关键词也删掉试试看。试了一下我是用uchar类型做的测试,没有问题,你这写的有点乱,不知道是不是哪儿不对。先删除这个volatile试试。

网友A:
你debug逐步执行,这个数字定义小点,比如2或者3,然后看看最后是怎么执行导致的失控。

网友C:
楼主可以单独测试这个,不要套一堆其他的。

网友D:
用i--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0的问题,减到0的时候就溢出了。

网友:
一般要避免无符号的--应用,不知道编译器哪儿就优化错了。

网友E:
代码乱乱了,这种容易出错的。类型不要随便用,不用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F:
代码太乱,参考官方例程

void Timer0_Delay1ms(UINT32 u32CNT)
{
    clr_T0M;                                                //T0M=0, Timer0 Clock = Fsys/12
    TMOD |= 0x01;                                           //Timer0 is 16-bit mode
    set_TR0;                                                //Start Timer0
    while (u32CNT != 0)
    {
        TL0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Find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 VALUE"
        TH0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while (TF0 != 1);                                   //Check Timer0 Time-Out Flag
        clr_TF0;
        u32CNT --;
    }
    clr_TR0;                                                //Stop Timer0
}

楼主:
反复进出中断会导致这个是变为0xffff然后从这个数又开始往下递减,感觉是编译器进入中断时没有保存现场和回复现场,将优先级从8调到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看汇编代码编译器是没有将寄存器的值给保存起来的

网友G:
楼主的代码不敢恭维啊。。。。

网友G:
可能我有点强迫症。。。。代码必须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