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4

楼主(2018-06-28):
这个运放要怎么计算,输入4~20mA电流信号,输出电压信号是多大的?是0.4~2V吗?如果想做成0~5V电压采集的话可以吗?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是跟随电路,输出电压就是同相端的电压,
如果输入的是电流,那同相端电压就是100*I,如果是输入的电压信号,同相端电压就是分压一半,看电阻那么小,应该是输入的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是跟随电路,输出电压就是同相端的电压,
如果输入的是电流,那同相端电压就是100*I,如果是输入 ...

你的意思是这个输入端是电压或者电流对整个电路都可以的?如果是4~20mA,输出是0.4~2V,如果是0~5V的话就是0~2.5V?

网友A:
是的,但电阻偏小,输入电压的可能性不大,要不然这里消耗的电流就有几个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电阻偏小,输入电压的可能性不大,要不然这里消耗的电流就有几个mA了 ...

如果想用这一个电路实现电压电流采集切换可以怎么处理?不好意思啊,麻烦了,对模拟电路底子比较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用这一个电路实现电压电流采集切换可以怎么处理?不好意思啊,麻烦了,对模拟电路底子比较弱 ...

上面电路就可以

楼主:
哦,上边的电路把电阻换成100K采集电压的话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上边的电路把电阻换成100K采集电压的话是不是更好?

电阻换大之后对于电压输入是可以的,但是4-20mA电流输入的话你计算一下ADC采集到的电压是400-2000V,肯定不行啊,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