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09软件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28):
AD09软件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0-08-14):
引用 楼主:
Alt + F5 。。。。。。

感谢

网友B(2025-06-05):
公司的电脑也是不知给那位同事搞成这样了。网上搜了一下,这个问题是开启了全屏功能,所以AD界面就成这样了,按Alt + F5是全屏的快捷键,也可以点击菜单栏的”View--->Full Screen“打开或关闭全屏模式。

网友C:
全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