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GD32和STM32MCU的主要差异

楼主(2018-06-28):
•1.内核差异•2.主频差异•3.供电差异•4.Flash差异•5.功耗差异•6.USART差异•7.ADC差异•8.资源差异

楼主:
1.内核
GD32采用二代的M3内核,STM32主要采用一代M3内核,交GD第二代版本存在较多无法修复的BUG,GD使用的内核只有752419这一个BUG。

楼主:
2.主频
2.1使用HSE:GD的主频可以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仅为72M
2.2使用HIS:GD的主频可以跑到108M,而ST的主频丌能超过64M例如:刷屏,开方运算,电机控制等对MCU速度要求高,但是又想降低成本的时候,GD是一个非常丌错的选择。使用内部和外部晶体,配置108M时钟的方式可以通过访问21ic下载相关的文件或者是访问微云下载相关共享文件:21ic:https://bbs.21ic.com/icview-570529-1-1.html

楼主:
3.供电
3.1外部供电•GD32外部供电范围是2.6~3.6V•STM32外部供电范围是2~3.6VGD的供电范围比STM32相对要窄一点。
3.2内核电压•GD32内核电压是1.2V•STM32内核电压是1.8VGD的内核电压比STM32的内核电压要低,所以GD的芯片在运行的时候运行功耗更低。

楼主:
4.Flash差异
4.1 Flash执行速度•GD32 Flash中程序执行为0等待周期。•STM32 Flash中程序执行速度。ST系统频率不访问flash等待时间关系:0等待周期,当0
4.2 擦除时间:由于GD的Flash是自己的与利技术,ST的Flash是第三方提供的,所以GD的Flash和ST的Flash有些许差异。GD的擦除时间更长一点例如: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Page Erase 典型值100ms,实际测量60ms 左右。对应的ST 产品Page Erase 典型值20~40ms,参见产品datasheet。
4.3 Flash加密:ST的Flash有两层加密机制,一个是UID,还有一个是读保护,但是GD的Flash内部做了一个重组算法,物理地址连续,但是逻辑地址并丌是连续的。这一点可以用来防硬**

楼主:
5.功耗
STM32功耗表GD32功耗表从下面的表可以看出GD的产品在相同主频情况下,GD的运行功耗比STM32小,但是在相同的设置下GD的停机模式、待机模式、睡眠模式比STM32还是要高的。

楼主:
6.USAR
TUSART GD的和STM32存在两个点差异:
1.GD在连续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两个字节之间会有一个Bit的Idle。
2.GD的串口在发送的时候停止位只有1/2两种停止位模式。STM32有0.5/1/1.5/2四种停止位模式。USART的这两个差异对通信基本没有影响,只是通信的时间会加长一点。

楼主:
7.ADC差异
GD的输入阻抗和采样时间的设置和ST有一定差异,相同配置GD采样的输入阻抗相对来说要小。

楼主:
8.FSMC
STM32只有100Pin以上的大容量(256K及以上)才有FSMCGD32所有的100Pin或100Pin以上的都有FSMC.

网友A:
额  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B:
这个对比已经过期了,针对的仅仅是F103系列的产品。

网友C:
也已经很好了,对新开始采用GD系列芯片很有助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已经很好了,对新开始采用GD系列芯片很有助益,谢谢

呵呵呵  感谢夸奖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D:
4.3 GD的Flash应该是逻辑地址连续,物理地址不连续吧

网友E:
低功耗和ADC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