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如何判断USB已经接收完数据?

楼主(2018-06-28):
如题,我用的是官方的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USB配置为CDC模式,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懂,那就是如何判断数据已经接收完毕?假如PC有192字节数据要发送到USB设备,那么当USB接收到数据后就会进入中断,在这个函数有描述static HAL_StatusTypeDef PCD_EP_ISR_Handler(PCD_HandleTypeDef *hpcd);由于端点一次最大能传输64字节,因此192需要分成3次发送,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数据已经接收完了,函数里面有这么一个描述:
if ((ep->xfer_len == 0U) || (count < ep->maxpacket))
        {
          /* RX COMPLETE */
          HAL_PCD_DataOutStageCallback(hpcd, ep->num);
        }
        else
        {
          HAL_PCD_EP_Receive(hpcd, ep->num, ep->xfer_buff, ep->xfer_len);
        }

当进入第一个判断语句时,按理说已经是接收完成了,实际上只接收了64字节,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A:
USB协议规定的,看USB相关文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协议规定的,看USB相关文档吧。

我知道它是分包发送,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获取接收完成这个标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它是分包发送,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获取接收完成这个标记位

如果刚好64字节,最后发一个长度为0的包。

网友B:
应该是有个接收完成的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个接收完成的中断了。

找不到

网友A:
if ((ep->xfer_len == 0U) || (count < ep->maxpacket))
        {
          /* RX COMPLETE */
          HAL_PCD_DataOutStageCallback(hpcd, ep->num);
        }
        else
        {
          HAL_PCD_EP_Receive(hpcd, ep->num, ep->xfer_buff, ep->xfer_len);
        }
代码都写得很清楚了,接收完成调用HAL_PCD_DataOutStageCallback(hpcd, ep->num);
否则调用HAL_PCD_EP_Receive(hpcd, ep->num, ep->xfer_buff, ep->xfer_l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都写得很清楚了,接收完成调用HAL_PCD_DataOutStageCallback(hpcd, ep->num);
否则调用[/b ...

我之前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在我用串口助手发送100字节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进不了下面那个判断语句,而是直接就进入了第一个判断,但此时收到的只有64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在我用串口助手发送100字节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进不了下面那个判断语句,而是直 ...

你的代码看起来和HAL库相差太多了。
我调试过107的CDC,是没有问题的。
用的是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看起来和HAL库相差太多了。
我调试过107的CDC,是没有问题的。
用的是HAL库。 ...

用官方的工具生成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官方的工具生成的代码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extended-query.html?querycriteria=productId=SC2004$$associatedTo=LN1565

下载STM32CubeF1

用其中的CDC例子试试

网友C:
可以用的LED来指示下,参考标准库。

网友D:
FYI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CDC_Transmit_FS((uint8_t*)(&ch),1)!=USBD_OK){}
  return ch;
}

void MyTrainsmit(void)
{
    uint32_t bufferLength;
    if(USBD_OK == CDC_Receive_FS(UserTxBufferFS,&bufferLength))
    {
        USART2_DMA_Transmit(UserTxBufferFS,(uint16_t)bufferLength );
    }
}

/* USER CODE END PRIVATE_FUNCTIONS_IMPLEMENTATION */

网友E:
CDC是虚拟串口. 这根本就不用usb的设计.所以没法知道发送完成.你串口知道发送完成吗?

建议增加发送完成通知.一般情况usb也是使用发送数据,然后再发送一个控制数据.两个拼起来完成.
虽然usb能够判断发送完成, 但是似乎设计的不是那么符合应用视角.

网友F(2020-07-31):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在我用串口助手发送100字节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进不了下面那个判断语句,而是直 ...

官方代码存在问题,USBD_CDC_ReceivePacket里面的USBD_LL_PrepareReceive每次会把接收的长度给改为端点的长度。搞不懂,官方为什么不允许接收大于端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