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ubeMX软件生成问题

楼主(2018-06-28):
      第一次生成工程后,添加自己写的文件在工程中,然后再用cubeMX修改一次寄存器配置,然后更新工程,发现之前自己到工程中的文件不在了。求大神解救!

网友A:
哈哈,正常,你把自己的代码写在自定义区域才可不被覆盖的。

网友B:
严格按要求来写就不会被覆盖!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 请问什么叫按照要求  按照什么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按要求来写就不会被覆盖!

请问 您说的要求是什么要求 标准在哪里啊

网友D(点评):
再生成的代码里有一串备注用户代码区域的注释,你写在中间啊

网友E:
在图中方框内写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F:
自定义的文件应该不会覆盖吧。

网友G:
main函数也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图中方框内写代码就可以了。

我明白 谢谢啊

网友H:
如果我在工程中添加了.h或者.c的文件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