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被干扰

楼主(2018-06-28):
整个系统供电由24V开关电源供电,然后通过DC-DC降压到5V,在通过LDO降到3.3V。5V电压除了给本板供电(STM32 串口 485 SPI I2C 继电器 MOS管)。
向外提供电压电流:
1、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2、5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问题:
当外部24V负载接上后不会影响STM32 ADC采样值
当外部5V负载街上后,STM32 ADC采样值出现波动不准确。代码逻辑是ADC一直在轮询电压值,当电压降到某个阈值时候才自动切换到辅助电源,可是代码出现了不规律的低于电压阈值的数据造成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不断开关切换。

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B:
用专门的稳压芯片

网友C:
电压不稳,给板子供电的5V添加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