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佳明手表的USB正反插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8-06-28):
如图,佳明现在的新手表都不用磁吸触点,都用这种异型的usb口。
它的usb只有4个触点,却可以实现正反插,这种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是在手表内部有识别电路吗?

内部肯定有转换电路的,

网友A:
感觉是可以根据电源和地电平作为信号来确定方向

网友B(2018-08-14):
内部应该有个整流桥吧

网友C:
4个就够了,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18-09-15):
+--+ 这个布局是不是最简单的防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这个布局是不是最简单的防反插

他还有数据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