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检测单相电流相位?

楼主(2018-06-28):
求做过的大神指导!

网友A:
有没用互感器?

楼主:
用了。现在能测电流大小,不知道该怎么测相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现在能测电流大小,不知道该怎么测相位。

好像可以检测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检测过零点

检测过零点是可以,但是没有参照呀。能具体说下做法吗?

网友B:
测试电流的相位,参照不是电压或其它相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流的相位,参照不是电压或其它相的电流吗?

是的,问题就是现在采集单相电流怎么找参考物或者对照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就是现在采集单相电流怎么找参考物或者对照点。

只有两种:
1,相对应的同频电压的相位,在非纯阻性电路中会有相位差;
2,相对其它的同频电流相位;
没有参照就没有所谓的相位说法,你要测试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种:
1,相对应的同频电压的相位,在非纯阻性电路中会有相位差;
2,相对其它的同频电流相位;

看来这个相位不好弄呀,现在项目需要采集电流发送出去,想看看能不能判断出来电流相位然后在发送。

网友C:
既然要测试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显然要同时测试电压和电流二个信号呀,你不会只有电流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测试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显然要同时测试电压和电流二个信号呀,你不会只有电流检测吧。 ...

我的失误,没说清问题,就只检测一相电流,能够测出电流是A/B/C哪一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失误,没说清问题,就只检测一相电流,能够测出电流是A/B/C哪一项就行了。 ...

你只测试一个输入,永远都不能知道是ABC的哪一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只测试一个输入,永远都不能知道是ABC的哪一相的。

把ABC三相和中性线都给你,让你随便测,也不可能判断出哪个是A,B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测试一个输入,永远都不能知道是ABC的哪一相的。

哦,明白了,看来还是要规定好测哪一相。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看来还是要规定好测哪一相。

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失误,没说清问题,就只检测一相电流,能够测出电流是A/B/C哪一项就行了。 ...

你这个要求牛X,我告诉你我现在左手有100块钱,不告诉你我右手有多少钱。就告诉你两个手差10元。你能准确告诉我右手有多少钱么?

网友F:
检测电流与电压,再用相角差电路,这个电路网上有,一般用的是双D触发器,然后输出送到定时器捕获引脚,可以测量了。

网友F:
我们之前电赛的时候做过类似的,相角测量的很准,当时还用multisum仿真了。可以先仿真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就是现在采集单相电流怎么找参考物或者对照点。

是说要判断方向?

判断在A/B/C哪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要求牛X,我告诉你我现在左手有100块钱,不告诉你我右手有多少钱。就告诉你两个手差10元。你能准 ...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电流与电压,再用相角差电路,这个电路网上有,一般用的是双D触发器,然后输出送到定时器捕获引脚,可 ...

好的,方法不错。可惜我们只采一相电流,目前找到了办法正在实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之前电赛的时候做过类似的,相角测量的很准,当时还用multisum仿真了。可以先仿真下试试。 ...

恩,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