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定时器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8-06-28):
我们知道定时器的时钟源一般都是可以分频的,那么是分频越多越好呢,还是越少越好呢?比如用N76E003的定时器3获取1S的定时,我们可以分频为8,也可以分频为128,64,32,16等一共八种分频。那么是分频多少好呢?

楼主:
如果获取1S种,我们可以定时0.05S中断一次,也可以分频后0.5S一次,那么哪种合适呢?是分频多了合适还是少了合适?大家说说看,我感觉是分频多了合适,以最接近你要获取定时的比较好,这样可以用更少的定时器中断。

网友A: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过中断越少,还是越好的。毕竟这样就不会让主程序中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获取1S种,我们可以定时0.05S中断一次,也可以分频后0.5S一次,那么哪种合适呢?是分频多了合适还是少 ...

你这个提的还真是个问题,到底分频的多少影响什么参数呢?

网友B:
应该综合考虑实时性和其它程序的占用情况。

网友C:
我认为,分频的配置是让硬件去做,学过数字电路的应该都懂这个吧。而如果通过中断实现那是软件的问题了,就需要在产生中断的时候让CPU干预进来,因此我也认为是:定时器使用的时候尽量避免太多次的中断发生,如果可以理论上达到相同的效果,当然是中断次数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