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问题

楼主(2018-06-28):
我用f407做了一个板子 其中分别用8M晶振和32K晶振,两个晶振全都是有源晶振,其中一个晶振的输出脚直接接到了单片机引脚上,波形没有问题。另一个晶振的 输出通过1K电阻接到了单片机引脚上,看到的波形是晶振输出引脚的波形没有问题,但是经过了一个电阻之后就没有波形了。可是单片机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内部也有电路,你测不出波形只是该点可能没有电压了,被分压进去了,而内部电路却还能检测到该波形。

网友B:
不要说一个引脚, 另一个引脚, 单片机晶振两个脚看似对称的,
其实功能是不同的, 一个是输入, 一个则是输出.

网友C:
单片机内部也有内部时钟,外部时钟开启失败就转换为内部时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内部也有内部时钟,外部时钟开启失败就转换为内部时钟了。

有些是内部时钟不能解决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是内部时钟不能解决的啊

所以就很怪怪,貌似MCU可以正常跑,但是却跑的很慢 :)

网友F:
我也月到过这个问题 不过并没有跑的很慢

网友G:
不加电阻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