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转LVDS

楼主(2018-06-28):
经过DS90C385AMT芯片 ,液晶显示屏幕花屏

楼主:
整个电路都已经测量过了

楼主: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哪位大神做过这个部分的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哪位大神做过这个部分的请指导

没有电源滤波电容?

没有差分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源滤波电容?

没有差分走线?

我在电源供电时加上了滤波电容,差分走线也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