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系列的芯片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8-06-28):
请问有能直接进5V信号的引脚么

网友A:
芯片的FT标注脚都可以接5v信号。

网友B:
那那些芯片被用作第二功能的时候还兼容五伏吗  @香水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那些芯片被用作第二功能的时候还兼容五伏吗  @香水城

不管它复用成什么功能,关键看该脚是FT【5v tolerance】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它复用成什么功能,关键看该脚是FT【5v tolerance】脚。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只要不是L系列的一般都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