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问题

楼主(2018-06-28):
编译完成之后,右键想要跳到函数定义,却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有米有大神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B:
一般重新编译一下,有时候重新开一下,有时候和路径好像还有点关系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重新编译一下,有时候重新开一下,有时候和路径好像还有点关系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无缘无故的就好了

网友D:
rebuild是不是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