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

楼主(2018-06-28):
我编的这个程序,是用在STC89C52上面,目的是调整输入参数的数值,按下KeySet键后,将最后值返回。测试过程中,经常出现按KeySet键又回到初始值的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u16 AdjCoor(u16 datv)
{
             LcdInit();
          LcdWriteValue(0x84,datv);
          while(KeySet!=0)
     {
            Lcd1602_Delay1ms(100);
            if(KeyAdd!=1)
              {
                    Lcd1602_Delay1ms(20);
                    datv++;
                   }
           if(KeyInc!=1)
             {
                Lcd1602_Delay1ms(20);
                    --datv;
             }
                 if(KeyAdd!=1||KeyInc!=1)
                  {
                    LcdInit();
                LcdWriteValue(0x84,datv);
              }
     }
                      while(KeyFunc!=0);
                         Lcd1602_Delay1ms(20);
                         return da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