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电管放大电路

楼主:
截图是我抄的国外的光电管放大电路,因为我没有10M的电阻所以用4.7M的电阻代替。正负15V电源使用的是我自己做的正负电源模块(电池供电,纹波挺大的)。照片是放大器1脚处的波形(黄色是我自己做的电路板,蓝色是国外的电路板),最终的输出是稳定的直流电平。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这个电路的I/V变换的输出为什么是交流还是50HZ,难道是工频干扰吗?

电路图

-15V纹波图(测量方法不是很正规)

15V纹波图(测量方法不是很正规)

I/V输出波形

楼主(点评):
最终输出信号能明显反映光强(紫外线)强弱,当光强变化时I/V电路输出的50HZ信号的幅值没有明显变化,变化的是交流信号的共模电压。

网友A(2018-06-28):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跟你这情况一样。把表棒的护套和接地夹去掉,换上接地弹簧,测出来的波形能干净很多,但是还是能看到工频信号。估计是工频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跟你这情况一样。把表棒的护套和接地夹去掉,换上接地弹簧,测出来的波形能干净很多, ...

这很奇怪,测量电路的最终输出的时候就看不到50HZ的信号了,如果信号在输入到二级放大之前不做RC滤波那输出就是放大了的50HZ信号,仿佛这50HZ的信号是光电管的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很奇怪,测量电路的最终输出的时候就看不到50HZ的信号了,如果信号在输入到二级放大之前不做RC滤波那输 ...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电路结构对干扰很敏感,因为第一节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是高阻抗节点。我测试的时候还怀疑是办公室的灯光带来的干扰,结果放到黑盒子里,50Hz信号还在

网友B:
峰值才几百mv?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才几百mv?搞错了吧?

如果不考虑尖刺的话,I/V输出的50HZ信号的峰峰值不到100mv,但是手靠近的时候可以飙到很大,不过好在电路的最终输出是信号的共模电压,对信号幅值变化不敏感。

楼主:
@king5555 光电管负极接地是直接把这个电路中的光电管的负极接到地上还是要改变电路结构,我看了两种光电管电路图要么负极接电源要么正极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