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时钟幅值变低

楼主(2018-06-28):
用示波器测量28335芯片时钟脚,幅值出现这样的故障:正常幅值——逐步变低——逐步变高——正常幅值,如此不断循环,一个周期大约在50秒左右。变化时还存在以下特点:(1)时钟频率没有变化。(2)幅值变小时,电平被抬高了。请问出现这个故障,是不是28335本身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没测试过这个。帮顶。
@zhangmangui 你遇到过吗?

网友B:
没遇到过啊   MCU时钟输入管脚都是高阻    应该不会因为负载变化导致幅度变化
所以感觉像是晶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