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V32的PIT模块构建延时框架

楼主(2018-06-28):
在Cortex M系统开发中,延时控件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在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作为中断使用时
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延时构建。

NV32的PIT模块采用向下计数的方式,共含有两个32位通道,可链接组成64位计数器。
PIT模块时钟有且只有为:总线时钟

楼主:
话不多说….直接贴函数

延时控件

/***********************************************************************************************
功能:初始化延时模块--PIT
形参:0
返回:0
详解:此函数用于初始化延时模块,使用函数时必须调用。否则会造成延时函数出错
************************************************************************************************/
void DelayInit_PIT(void)
{
    SIM->SCGC |= SIM_SCGC_PIT_MASK; //使能PIT门控时钟
    PIT->MCR &= ~PIT_MCR_MDIS_MASK; //定时器时钟使能
}

/*****************************************************************************************
功能:PIT-US级延时函数
形参:需要延时多少US
返回:0
*****************************************************************************************/
void DelayUs_PIT(uint32_t us)
{
    uint32_t temp;
    PIT->CHANNEL[0].LDVAL = us*(BUS_CLK_HZ/1000000);    //加载us数值
    PIT->CHANNEL[0].TCTRL |= PIT_TCTRL_TEN_MASK;        //使能PIT0,开始计数
    do
    {
        temp = PIT->CHANNEL[0].T**;
    }while(temp != 0x1);    //等待时间到达
    PIT->CHANNEL[0].TCTRL &= ~PIT_TCTRL_TEN_MASK;       //关闭PIT0,停止计数
    PIT->CHANNEL[0].T** |= 0x1;
}

/**********************************************************************************************
功能:PIT-MS级延时函数
形参:MS需要延时多少MS
返回:0
**********************************************************************************************/
void DelayMs_PIT(uint32_t ms)
{
    uint32_t temp;
    PIT->CHANNEL[0].LDVAL = ms*(BUS_CLK_HZ/1000);     //加载ms数值
    PIT->CHANNEL[0].TCTRL |= PIT_TCTRL_TEN_MASK;      //使能PIT0,开始计数
    do
    {
        temp = PIT->CHANNEL[0].T**;
    }while(temp != 0x1);    //等待时间到达
    PIT->CHANNEL[0].TCTRL &= ~PIT_TCTRL_TEN_MASK;     //关闭PIT0,停止计数
    PIT->CHANNEL[0].T** |= 0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