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干扰低频电磁波的仪器

楼主(2018-06-28):
求各位大侠做一个干扰超低频电磁波的仪器:
1、可以调频,频率在1~500HZ之间。
2、最好可以调节功率,最大功率要在100w左右。
3、可以使用电池。

联系方式:手机13163415636  QQ3324429516报酬详谈

楼主你搞错了! 我非常明白你是想制作一个屏蔽人体脑思维生物微波场的电子屏蔽器,但是人体脑思维内容所形成的生物微波场的频率阶段,远远不是你请求大家帮你制作的这个超低频电子屏蔽器的频段范围的。你之所以对这个电子屏蔽器提出如此低的频段范围,无非是依据医院医检时常用的脑电波频段范围来取值。告诉你:我们去医院医检时常用的脑电波图(EEG)的频率范围,绝对不是对应于我们人类心理活动考虑事情时的动态脑思维内容时的频率范围的!这点你要区分开,否则就是大错至极。 另外,我还是制作开关电源电路工作的。基于我的电路特长,

网友A:
100W,,500HZ天线得多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500HZ天线得多大呀?

几十瓦功率呢?

网友B:
楼主想当然了,而且,这样的东西可是违法的。违背技术加违法,该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当然了,而且,这样的东西可是违法的。违背技术加违法,该明白了吧?…… ...

这不违反任何法律,我不是去干扰别人

网友C:
得300km至地球4圈长的天线,你看怎么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违反任何法律,我不是去干扰别人

不在于你是否有意去干扰别人,而在于会不会干扰到别人。

网友B:
先不说技术,因为无线辐射只要存在,除非是建造全电磁屏蔽设施,否则电磁波一旦进入开阔空间就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将之清除,所以世界各国对无线电发射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只有足够小的功率且在特定的频率范围才不需申报使用许可,超出功率限制或者不在准许的频率范围内就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使用许可,在拿到执照后才能开展发射活动。楼主要100W的发射功率,这远远超出了法律许可,任何频率都得申报。当然,楼主期望的频率即使是申报也不会被受理,因为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行,或者说,楼主根本掏不起那笔钱。别说你,就是李嘉诚都根本掏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技术,因为无线辐射只要存在,除非是建造全电磁屏蔽设施,否则电磁波一旦进入开阔空间就没有任何手段 ...

你要是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这么说,我的目的简直就是造福人类,这里不便细说。功率如果达不到100w,小一点也可以。天线当然不能做到理论上那么长,只要有一根差不多的天线就可以了。谁能帮我做这个东西,我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这么说,我的目的简直就是造福人类,这里不便细说。功率如果达不 ...

一个在法律上和技术上均站不住脚的东西,拿来造福人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是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这么说,我的目的简直就是造福人类,这里不便细说。功率如果达不 ...

把你的用途说出来,别人才好帮你.躲躲闪闪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

网友E:
这个技术没有违法因素,是各位想多了,而且实现没有难度。

网友F:
轻松搞定,就是不给你搞....画风要变

楼主:
不难做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十瓦功率呢?

King5555 说的对,500Hz 直接喇叭数出了,,

楼主:
可以做吧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G:
电路好做,可惜这个频率的电磁波是辐射不出去的
也就是看看而已

网友H:
500Hz还是有简单办法辐射出去的,辐射几十个千瓦都是很轻松。 1Hz在地球上就难找到简单办法了。

楼主:
是不好做吗

网友D:
你不透露点用途,别人不愿意帮你.哈哈,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说清楚了,答案就有了.也许根本不是你想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透露点用途,别人不愿意帮你.哈哈,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说清楚了,答案就有了.也许根本不是你想象的 ...

是关于脑控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做出来有用的话,可以拯救千千万万的受害者。

@captzs :是能够读出你所有的思想与记忆,用大脑与你对话。
"脑控"听起来怕怕的,是不是能够控制人脑活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关于脑控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做出来有用的话,可以拯救千千万万的受害者。 ...

网友I:
1Hz到500Hz,搞个变频器,几十千瓦都可以给你搞出来。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1Hz到500Hz,搞个变频器,几十千瓦都可以给你搞出来。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

变频器能辐射出来吗

网友E:
33楼进入正题了,34楼还是没明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能辐射出来吗

至于怎么辐射出来,能不能时空穿越、返老返童、杀死癌细胞就是楼主要解决的应用问题了。

网友E:
刷一下存在感,估计楼主不是做技术的,所以仍旧不明白。

网友J:
我还以为楼主想搞个次声波武器呢,用来灭蟑螂似乎不错。

tyw
反脑控器哦

网友J:
我感觉我已经被脑控了!
我总感觉有人在对我说话:别干活了,歇着吧。这个念头似乎已经控制了我,我感觉上班没劲,啥也不想干,不如歇着不干活的好。

网友E:
楼主毅力可佳,只是这项目是否有用还需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毅力可佳,只是这项目是否有用还需探讨,

一定有用的,就看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K(2018-08-04):
长波通讯了解一下?

网友L:
脑电波可以辐射吗? 人体没有自带“天线”,如果不能辐射脑电波同理人也应该不能接收辐射。医学上是用互联传导方式观察脑电波吧?

网友J:
楼主可以考虑戴一个金属帽子,什么电磁波都不能穿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考虑戴一个金属帽子,什么电磁波都不能穿透了。

金属帽子没用,有人试过了,电梯里都有信号。

网友E:
此帖历时一月有余,依旧排在技术交流版块前列,实属不易。

网友M:
没有难度,只要一个大线圈,被干扰的对象在线圈之内就可以,1-500HZ信号源+功率放大,接上就行;

网友J:
金属帽子要接地啊,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则信号不会泄露。

网友N:
放大器很好搞吧就不说了,关键还是发射系统。
用标准波长天线,你得有国家军委的批复+李嘉诚的财力,这个就不考虑了吧。
财力范围能搞搞的,估计还是小型天线,几+万弄一个应该还成,不过估计你得到那种偏远山区,否则城管立马给你拆了....
弄2合适的小型天线,然后按照计算好的距离相位,竖立2个不同频天线,然后你得用2个频率差等于你需要的频率的中低频信号,发射出去,由于环境的非线性作用,这2个信号,将在发射出去后,被混频,恭喜你,你已经可以获得你需要的低频辐射信号了。
接着,你可以试着在里面加入合适的控制,然后人们纷纷被你控制.....................对不起,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楼主:
楼主不是不采纳,楼主是小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O:
可以考虑用潜艇的超低频通信技术。现成的。

@yanghl :是的。潜艇通信采取的是纯粹声波成分的超声波通信方式,在海水中不但无衰减,反而以高于空气中的传播速度1550米/秒的速度快速在海水中推进扩散着,而电磁方式的微波通信方式,在海水中很快就会被中和衰减掉。
潜艇通信那是声波,不是电波,电波是需要非常长的天线的

网友P:
没看懂,但是方案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E:
这是要顶成热帖啦

网友D:
令人毛骨耸然的脑控

网友Q:
整天瞎几把捣鼓干啥,好好搬砖就完事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令人毛骨耸然的脑控

真有这样的仪器就好了。咱们做一个,去“脑控”另一个名叫唐纳德的人:不是唐纳德·埃文·卡梅伦,而是唐纳德·约翰·特朗普。

张老师: 这种仪器设备是有的。可以完全实现隔墙读取目标人体脑思维内容、并且还能以同步感应方式投射到到设备操作使用人的头脑中形成与目标受害人同步一致的“思维感应”的功能效应,是一种犯罪间谍实施高级作案行为时所用的作案仪器,当前在我国为一些领受了**犯罪组织里作案任务的犯罪团伙所掌握使用着。 期待坛里大侠级别的电路工作人员跟我一解迷津!
脑控美国将所有高科技都公开给我们。
tyw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量子武器隔空点穴,点特朗普的笑腰穴就行了,哈哈

网友S:
   顶什么顶,超低频段是军事专用频段,你想吃牢饭啊?

楼主(2018-09-03):
引用 网友S:
顶什么顶,超低频段是军事专用频段,你想吃牢饭啊?

我这个频率比军事专用频段还低一些,而且干扰范围也小

网友T:
版主出来管管吧 。
楼主需要一个电波暗室,你在里面就可以了 ,电磁波都进不去的。

网友U(2018-10-31):
引用 网友T:
版主出来管管吧 。
楼主需要一个电波暗室,你在里面就可以了 ,电磁波都进不去的。 ...

那他仍然躲不开以定向声波能量作为辐射暗杀人命的这种作案方式的辐射攻击。譬如今年05月23日驻广州美国领事馆里的美方工作人员遭遇的不明来源的声波能量辐射攻击受害事件,就是一种超声波能量以定向辐射方式攻击人体造成的,具体细节成分不便过于赘述。

网友U:
楼主你搞错了!
我非常明白你是想制作一个屏蔽人体脑思维生物微波场的电子屏蔽器,但是人体脑思维内容所形成的生物微波场的频率阶段,远远不是你请求大家帮你制作的这个超低频电子屏蔽器的频段范围的。你之所以对这个电子屏蔽器提出如此低的频段范围,无非是依据医院医检时常用的脑电波频段范围来取值。告诉你:我们去医院医检时常用的脑电波图(EEG)的频率范围,绝对不是对应于我们人类心理活动考虑事情时的动态脑思维内容时的频率范围的!这点你要区分开,否则就是大错至极。
另外,我还是制作开关电源电路工作的。基于我的电路特长,我很肯定的说:你要真弄出这么一个特种超低频电子干扰屏蔽器来,放在家里一打开,周围四邻八舍谁家的电视也看不成了,必然能窜入电源线里造成电器干扰,所以被邻居找上门或招致警察上门搜查,是必然的。
关于“脑控”受害问题里所用作案仪器的内幕真相,这个话题借楼主帖子,今天先放出这么多,看能不能引来人气围观。没人搭理感兴趣的话,帖子自沉。否则就持续添加技术话题或者干脆另开帖子,以期引来坛里大侠围观,合力解决当前我们这个国家的这场脑控受害劫难事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搞错了!
我非常明白你是想制作一个屏蔽人体脑思维生物微波场的电子屏蔽器,但是人体脑思维内容所形 ...

这是我在二姨家遇到的第二个"被控者"了,去年有一位家住浦东的,说是楼上人家窃听他家电视信号,他的一举一动被监视了,看过什么电视,在电视机上玩了什么游戏,人家都知道.要求帮他弄个干扰电视机辐射信号的设备.记得以前玩魂斗罗红白机时,辐射信号是蛮大的,隔壁房间电视机可收到红白机的游戏信号,但那是红白机泄漏的.普通电视机看电视,不会有这么大泄漏信号的.也让这家伙折腾了几个月.后来才得知这家伙单身独居,无业人员,成天在家才会疑神疑鬼的.现在这位号称被脑控了,哈哈......俺要闪了

网友B(点评):
呵呵,记得有过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搞错了!
我非常明白你是想制作一个屏蔽人体脑思维生物微波场的电子屏蔽器,但是人体脑思维内容所形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说人类思维产生的电磁波频率不是脑电波图的频率范围,那应该是一个怎样的频率,请赐教。脑控真实存在,希望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救救数以万计的受害者。

网友B:
针对“脑控”,有正确的应对方法,但不包括什么“干扰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脑控”,有正确的应对方法,但不包括什么“干扰仪”。

干扰仪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网友V:
大功率音频功放,加天线

网友U: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说人类思维产生的电磁波频率不是脑电波图的频率范围,那应该是一个怎样的频率,请赐 ...

   我们去医院里医检时从医生那里的看到的脑电波波形图,这种波形图的获取过程是使用多导电极帽从目标人体的头皮上将脑神经活动信号引出而在脑电图仪设备中滤除干扰杂波并且放大信号幅度后最终形成脑电波形。实际上,这份波形图其实是所有脑神经信号的并联组合后形成的波形图,你可以把它理解想象为是一节节电位电压数值不等的小电池全部并联后通过几根总的线路引出而形成了波形图形(尽管这个比喻并不是很恰切。因为生活里实际中的电池电位都是直流电压,所以电位电压方面就不存在波形变化。但我们人体的细胞电位是时刻变动的呈现出一种交流变化状态,所以引出后会形成波形变化)。
   所以,在医院里从脑电图仪上看到的脑电波波形图,仅仅是表示了人体头部总的健康状态和当前所处在的某种情绪状态,但绝对不是目标人体当前的脑思维动态活动内容,所以也不是当前的脑思维动态活动内容所对应的脑思维频率数值!
   准确的说:此时的脑思维活动过程所对应的频率数值的取值方式,是取自参与脑思维思考过程的所有脑神经神经元组织里每个细胞体上的细胞电位在动态活动过程里向外辐射而出自然而然所形成的脑磁场的磁场频率数值!这个脑磁场的磁场频率数值才是那些脑控作案者所使用的作案仪器”脑控仪“这种电子设备对于目标受害人的人体脑思维频率数值的取值定义,同时也是每个人的“脑指纹”频率数值!由于医院里医生使用的脑电图仪是用多导电极帽接触于目标人体的头部后把脑神经组织里的细胞体上的细胞电位读取放大后引出而形成波形图,而作案人员使用的脑控仪则是在与目标人体无需接触的情况下以感应方式感应接收目标人体脑神经组织里的细胞体上的细胞电位在动态活动过程里向人体外界空间自然而然发散形成的生物微波场(也就是脑磁场)来实现读取接收目标人体脑思维内容和心理想法的功能作用,这个功能作用的实现过程也就是我们脑控受害者在受害过程里常称的被“读脑”。假如再把脑控仪感应接收到的目标人体(受害人)的脑磁场直接投射到作案人员或其他人的头部大脑,利用人脑和人脑生物特性相同的特点直接进行“人脑---人脑”解析,那么就完全实现了“思维感应”而对目标人体的心理活动作到了同步感应,这个过程的效果是和部分孪生双胞胎中不需要借助仪器设备就能天然实现的“精神感应”的功能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就是前者实现心理感应的方式是通过使用设备仪器感应读取目标人体的脑磁场的方式来完成,而后者则是以一种量子力学中的“粒子纠缠”事件原理现象来完成,并且这还是一种天然的生物现象。

网友W(点评):
怎么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的弟弟也是这样太痛苦了

网友X(2019-10-24):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搞错了!
我非常明白你是想制作一个屏蔽人体脑思维生物微波场的电子屏蔽器,但是人体脑思维内容所形 ...

怎么加你QQ,看见你对此方面颇有一番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