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B(2018-06-29):
应该是电源芯片类

网友C:
描出外围电路才好判断吧,
SOT23-5上的丝印一般没人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出外围电路才好判断吧,
SOT23-5上的丝印一般没人记

更新了,这是个逻辑分析仪上的电路,觉得人家的产品作的挺好,想学习一下人家的设计。这部分电路在板子上有两处。

网友D:
确实有点像电源芯片,左边电容右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点像电源芯片,左边电容右边电感

图三是一个YJAA(SGM2019)的降压芯片,
                Pin 1: 5v(IN)
                Pin 2: 0v (GND)
                Pin 3: 5v (En)
                pin 4: 1.2v(BP/FB)
                Pin 5: 2.5V(Out)
图二的SC2HF
                Pin 1: 5v
                Pin 2: 0v
                Pin 3: 5v
                pin 4: 0.6v
                Pin 5: 1.2V
这样对比看,图二应该就是一个5V->1.2V 的降压芯片了,这两部分电路紧挨着(另一处pin 5输出是1.8v)问题YJAA是可调的,也能输出1.2V或者1.8v,为什么不仍然用YJAA,却使用SC2HF转1.2V和1.8v?
板子上还有2个DDR2 SDRAM( K4T1G164QG-BCE7 ),数据手册上VCC的标准是1.8V,

这么看来确定是电源芯片了,谢谢大家。

另外,我发现这个逻辑分析仪使用USB供电,5V电源直接用降压模块,没有使用隔离电源芯片或者隔离电源模块,这是设计上的“省料”?

楼主:
这两天都在学习电源,知道了现在电源的两种主要方式:LDO,SMPS
LDO:电压转换效率低,只能作降压处理,发热高,纹波低,价格便易。
SMPS:效率高,发热小,有电磁干扰的问题,纹波高,价格稍贵。

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来选择,

我查到YJAA是SGM(圣邦威)的LDO产品,我估计电路的设计者应该也会选同厂家的产品,

于是我就在圣邦威的官网找DC-DC的产品,终于在SMPS的产品中找到了 SGM6013-ADJ,

SC2HF是什么意思?原来是Package Marking,

SC2是代表Chip.I.D.     HF是Date Code(Year Month), H (2017年)F (6月)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