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程问题

楼主(2018-06-28):
当第一次执行count=0时如果ESP8266_Cmd(("AT","OK",NULL,500))这条语句为假,那么直接退出while循环码?为什么?

网友A:
不是有count来控制吗?

网友B:
讲道理的话,不会跳出去,为假,就执行下一条语句了,不执行return了

网友C:
为真才会退出,为假不会退出

网友D:
为假不会跳出,为真会直接跳出这个函数。

网友E:
count的值0~9都满足判断条件,所以为真,只有count的值+到10才为假,跳出循环,如if括号内条件满足就返回空值。

网友F:
返回的不是空值,而是直接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