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宽电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8-06-28):
板子分别有两种输入电压:5V和15V,板子工作电压是3.3V,正常工作电流20ma,偶发电流100ma(一年也就几次,持续不超过1秒)。

如果直接用HT7533降到3.3V,输入15V的情况下,7533的功耗20maX12v=0.24W, 按手册算温升大概会有48度,夏天就要到80度了,估计7x24应用**不了三年。。。

研究下来其他就是加7805,或者串大封装电阻,但是5V~15V宽电压做不行了,不想做两个不同版本电路。。。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有妙招的?

网友A:
有没有单片机?有的话可以加个继电器,然后检测输入电压

网友B:
电压高的时候继电器断开,走7805或者其他降压电路,电压低的时候继电器闭合,直接跳过这部分降压电路直接输入。

网友C:
宽电压低功耗高降压比首选DC-DC,模拟降压用在低降压比、低功耗并且要求小体积的电路中。

网友D:
采用DC-DC降压模块具有较大的优势

网友E:
AMS1117-3.3V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AMS1117-3.3V  可能不能工作到 15V
DCDC 值得推荐, 采用开关方式, 较小损耗, 提高稳定性
如果用 LDO, 简单, 但是要考虑满足要求的散热能力了

网友G:
像你说的那样,串联电阻,用继电器常闭触点并联电阻上,继电器线圈用12V的串联稳压管或者几只二极管接电源端,线圈要并联二极管防止干扰。
这样在接通电源时,如果是5V的,继电器不启动,电源经触点供电,经三端输出3、3V。

网友H:
如果是15V,继电器启动,电源经电阻向三端供电输出3、3V,三端只是承受继电器启动的时间段的15V电压,应该没什么影响,你可以试一下,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I:
笨人笨办法,采用人工跳线帽的方式,如果输入是10V以上,P3断开,两级LDO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