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直流偏置的差分比例放大电路

楼主(2018-06-28):
各位大侠好,今天碰到一个电路,是差分放大的,如下图1所示:1、请问该电路的Vout输出公式该如何计算?
2、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通常的设计如图2所示:
图1如下图:

图2如下图:

网友A:
实际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
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信号又是交流信号,所以必须给原始信号叠加直流偏置电压、将信号抬升到0V以上,要不然0V以下的信号就被削掉了’
放大倍数就是R6/R2,输出信号就是以VDD/2为基准点的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是同相输入放大电路
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信号又是交流信号,所以必须给原始信号叠加直流偏置电压、 ...

主要疑问是:直流基准电压经过运放跟随直接加上去(图1)比直接加上去(图2)有什么好处。还有图1的计算公式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疑问是:直流基准电压经过运放跟随直接加上去(图1)比直接加上去(图2)有什么好处。还有图1的计算 ...

用电阻直接叠加也是OK的,但是电阻值不宜过大,因为会引入较多的噪声。
公式推导就比较麻烦了,教科书上是分开直流和交流来计算,不分开列公式也可以计算,相当麻烦,还是虚短虚断的原理,计算看看

网友B:
R3,R10等效0欧,没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