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给结构体的地址空间赋值时出现左值不正确

楼主(2018-06-29):
使用的51单片机,以下是出现问题的代码,请各位帮看看,结构体已在头文件里定义过:
#include "receive.h"

gRXBUFF gRxBuff;

uchar tempRx = 0;  //临时接收变量
uchar rxCnt = 0;   //接收计数器/指针

/*********************************************
FunctionName: UART
FunctionInfo: 52单片机的串口接收中断
Input:        no
Output:       no
注:兼容51 使用的定时器2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若改用51得注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ES = 0;  //暂时关闭串口中断允许位
  RI = 0;  //接收中断标志位 由软件清零

  tempRx = SBUF;
  gRxBuff.add =  tempRx;  //这样才正确
  //(gRxBuff.add + sizeof(uchar)*8) = tempRx;  //左值不正确->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 *(uchar)gRxBuff.add + rxCnt ) = tempRx;   //左值不正确
  //*( *(&gRxBuff.add) +rxCnt) = tempRx;           //左值不正确
  rxCnt++;
}

网友A(点评):
51中最好不要频繁使用指针,尤其是中断中。
来自 2楼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用指针就只有用数组了,那能解决这个问题么,把寄存器里的值放到结构体里去,每来一次放一个,有点不想使用数组,多谢提醒啦

楼主(点评):
多谢各位前辈的提醒,目前已经调试OK,使用MODBUS的数据格式都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了,谢谢啦!

网友B:
*( (uchar*)&gRxBuff.add + rxCnt ) = tempRx;

网友C:
指针转换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转换不正确

额,能不能指教下,我的做法是取出地址->地址指针+,然后放到这个指针变量(也就是指针所指向的地址)里,这个方法我在pic里使用过,但不知在51里就编译不过不胜感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能不能指教下,我的做法是取出地址->地址指针+,然后放到这个指针变量(也就是指针所指向的地址)里, ...

把gRXBUFF定义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 (uchar*)&gRxBuff.add + rxCnt ) = tempRx;

一针见血啊,多谢指点,的确是我的地址指针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