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台仪器里面的钽电容炸了

楼主(2018-06-29):
以前的老板子,没加TVS管,最近插上电运行10几分钟后里面一个钽电容炸了。是输出12V的那个钽电容炸了,以前也炸过,是插拔的时候发生的,或者通电瞬间发生,从没遇到过这种运行10几分钟炸了的。
输入16V,25V耐压,220uF没炸,输出12V,35V耐压,10uF,炸了。
不是接反
TVS管没接
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容质量吗?
有什么解决办法,加TVS管?

@xch :嗯,我搞个试试
xch
12V,10uF,搞个瓷介电容不好吗? 又贵又差的钽电容

网友A:
先找到原因,再讲对策

猜测一下,是不是电压过高或者加TVS试试看效果,或者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原因,再讲对策

猜测一下,是不是电压过高或者加TVS试试看效果,或者质量问题 ...

很难重复这个问题

网友B:
钽电容耐冲击性不好,建议换铝电解电容.

网友C:
说明你买到了假的钽电容。经常有人把低耐压冒充高耐压

网友D:
钽电容耐压冲击不好,
一般是放2倍余量才安全,
如果没有体积限制,钽电容这么贵 还不如放电解呢 容量小 可以放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耐冲击性不好,建议换铝电解电容.

体积不够,所以用的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买到了假的钽电容。经常有人把低耐压冒充高耐压

我也怀疑电容有问题是大概率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钽电容耐压冲击不好,
一般是放2倍余量才安全,
如果没有体积限制,钽电容这么贵 还不如放电解呢 容量小 可 ...

有体积限制,所以用了钽电容

网友D:
那就要选用正品 品牌的
仿冒AVX 太多

网友D:
尤其是耐压比较高的 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尤其是耐压比较高的 钽电容

嗯,去力创商城买了

网友E:
钽电容的质量肯定有问题,耐压和标称值不符,导致电容炸

网友F:
钽电容耐压冲击要留很大余量

网友G:
钽电容是什么牌子的?应该是黄色的吧?我之前在上电瞬间也爆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的质量肯定有问题,耐压和标称值不符,导致电容炸

嗯,不去淘宝买这个了

你们买回来,用数字电桥测试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钽电容耐压冲击要留很大余量

我的余量还好吧

网友H:
关断瞬间负载反向电动势升高 并个10K电阻试试

夸张了!…与该滤波电容并联支路的内阻小得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钽电容是什么牌子的?应该是黄色的吧?我之前在上电瞬间也爆过一个。

AVX,不过比较便宜,很可能假的

网友I:
   DC -DC 纹波,毛刺冲击比较多的电源滤波不合适钽电容,容易被冲坏,即使电压容宽足够两倍

网友J:
为啥要用钽电容啊。

网友K:
钽电容的纹波电流是一个要看得值,长期的内损伤,造成炸。选用低ESR的钽电容。

网友L:
是不是耐压没有达到要求,之前我们使用的钽电容耐压有的可以达到,有的达不到。

网友M:
先测量电源纹波,钽电解的损耗较大,过大的纹波会令其发热,而发热会进一步加剧损耗,一旦正反馈条件达成,钽电解凶多吉少。

网友M:
还有,注意电压过冲,纹波加过冲,火上浇油。

网友N:
个人感觉是买到虚标的,或者说就是假的。另外,像这种电源用10-22uF的,我更喜欢用陶瓷电容X5R或X7R,那些不能直接用低ESR的场合,就串个0.1-1欧姆电阻,还比钽电容便宜。

网友O:
钽电容不耐压
带着电流热插拔什么电路都怕

网友P:
钽电容稳定性较差,电源滤波建议还是采用铝电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DC -DC 纹波,毛刺冲击比较多的电源滤波不合适钽电容,容易被冲坏,即使电压容宽足够两倍 ...

金升阳的模块,看波形还好,不过是准备不用钽电容了,这个风险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断瞬间负载反向电动势升高 并个10K电阻试试

没关断,就是正常运行时候炸了

网友Q:
12v多少A?炸的有没有并104?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要用钽电容啊。

比电解的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钽电容的纹波电流是一个要看得值,长期的内损伤,造成炸。选用低ESR的钽电容。 ...

不敢用钽电容了,我用贴片陶瓷的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注意电压过冲,纹波加过冲,火上浇油。

不敢用了,还是老实的用贴片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个人感觉是买到虚标的,或者说就是假的。另外,像这种电源用10-22uF的,我更喜欢用陶瓷电容X5R或X7R,那些 ...

嗯,我找了下,50V,100UF陶瓷的都有,以后也尽量不用钽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12v多少A?炸的有没有并104?

不到1A,并了,104还是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钽电容不耐压
带着电流热插拔什么电路都怕

嗯,不敢用了,换贴片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P:
钽电容稳定性较差,电源滤波建议还是采用铝电解更好

原来用电解,体积不满足就改贴片钽电容,现在换贴片陶瓷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电解,体积不满足就改贴片钽电容,现在换贴片陶瓷了

    要求高的地方可以用固态+小的贴片陶瓷,固态台湾产的也有便宜,这样对DC-DC纹波抑制效果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求高的地方可以用固态+小的贴片陶瓷,固态台湾产的也有便宜,这样对DC-DC纹波抑制效果最佳 ...

嗯,金升阳的电源模块,不用钽电容其实也还行

网友R:
10uF的,直接用层积电容替代更好!无极性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敢用了,还是老实的用贴片陶瓷电容

只要正确使用钽电解,选择质量合格的产品就不会有问题,否则那么大产量的大宗产品要是经常爆,还会再生产么?而且,并非所有场合都可以拿陶瓷电容替代钽电解。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不敢用了,换贴片陶瓷

贴片陶瓷纹波更小,就是怕这个地方也难伺候的,一样要100%的电压margin,
尤其是输出电压高,成本不便宜吧
强烈不建议你用陶瓷,我是>=5V输出就不用了陶瓷了,几个mohm的esr太小补偿网络稳定性不好调试

用PANASONIC的OSCON固态吧,纹波一样小小小小小,10几个mohm的esr,超大的纹波电流
12V输出,板内16SVPF系列搞定,想要插拔可以用20SVPF或者25SVPF系列留点margin

网友O:
另外12V/1A你用10uF的输出电容我觉得太小了
不知道你电路怎么做的,我就从经验看估计想都不想是直接戳个固态25SVPF47M或者25SVPF56M了事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敢用了,还是老实的用贴片陶瓷电容

如若真是纹波惹的祸,那务必改用安全性可靠性更高的专用的HI-RIPPLE高纹波电解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要正确使用钽电解,选择质量合格的产品就不会有问题,否则那么大产量的大宗产品要是经常爆,还会再生产 ...

嗯,谢谢解答

网友S:
一看就是在dc-dc输出端的钽电容,话说以前遇到着火的,没有炸,那时认为是芯片质量问题,后来通过学习(还没达到理解很深刻的地步),知道很多dc-dc输出端不适合用钽电容,如果只能用,需要串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12V/1A你用10uF的输出电容我觉得太小了
不知道你电路怎么做的,我就从经验看估计想都不想是直接戳个固 ...

用金升阳模块,手册上参考电路是10uF。陶瓷的几块钱一个(50V,100uF),不便宜,我先看看电路性能,可以就不用钽电容了,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若真是纹波惹的祸,那务必改用安全性可靠性更高的专用的HI-RIPPLE高纹波电解电容器 ...

纹波几十毫伏,不到100,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10uF的,直接用层积电容替代更好!无极性的

就是贴片陶瓷电容吧,准备用这个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电容有问题是大概率事件

国产的吧哈哈,我也遇到过,同样12伏,说的16伏结果真的只有10伏,你说能不爆么?

网友U:
钽电容需要3倍压计算。12v至少要36v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T:
国产的吧哈哈,我也遇到过,同样12伏,说的16伏结果真的只有10伏,你说能不爆么? ...

淘宝便宜货,还有100多个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钽电容需要3倍压计算。12v至少要36v耐压。

那是普通DCDC变换预留的,我用金升阳模块,可以不用那么多

网友V:
钽电容拿来做功放

网友R:
引用 楼主:
就是贴片陶瓷电容吧,准备用这个了

是的。

楼主:
这块电路板肯定要换,以后设计尽量不用钽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AVX,不过比较便宜,很可能假的

哦  我用的是KEMET.

网友W:
用聚合物钽电容啊。价格差别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