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选通开关的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选用CD4052BE这款新品做信号选通器,但是实际买来的芯片,按照芯片说明上接线,X0 ,Y0 通道之间并不导通(万用表测无穷),因为实在是感觉这个问题应该 很简单,但是真的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能不能有个大哥给指点一下。以下附上接线的图,6789 10号引脚接的地,VDD采用5V供电,但是就是死活不导通啊,求指点。

6[5K`D%6)RL]KUATZNT4HMS.png (375.62 KB )

2~EG5]B~F)P7V(YEV5B0V~8.png (66.34 KB )

网友A(2018-06-29):
电路图呢

网友B:
X只能和x0,x1,x2,x3,其中的一个导通,
y只能和y0,y1,y2,y3,其中的一个导通,
当A=0,B=0时,x--x0 ,y--y0;
当A=0,B=1时,x--x1, y--y1;
当A=1,B=0时,x--x2 ,y--y2;
当A=1,B=1时,x--x3, y--y3;

网友C(点评):
多谢多谢,因为偷懒,就没有看器件原理图,是我自己想当然了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要通电后才能导通,且需要选择通道。建议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F(2018-11-26):
我也有和你类似的使用需求,但这种模拟开关实质就是个三态门,不知道直接这么量能不能通啊。
我举个例子,请各位大神给评判一下。公共端接VCC,选通一个通道,但那个通道没有接任何东西,算是断路。直接用万用表量那个引脚电压能是VCC吗?
这就是模拟开关和继电器最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