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部分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只是探讨。研究下好.....

楼主(2018-06-29):
这部分电路也是在一个板子上看到。   据我看是个短路保护电路。   PNP起到短路VCC1到GND然后通知MCU,让MCU关闭输出。

楼主:
但是电源都短路了。MCU也就没电源了,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过流保护,MCU不会没有电的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电流过大就会导致电阻两端形成差分,VCC这个电源不是5V是输入电源。 稳压出来的5V。

网友B:
过流保护值大概是10A?

10A是怎么算出来的? 差分压降?
10A是怎么算出来的? 差分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值大概是10A?

就这一个局部图,你就能算出过流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个局部图,你就能算出过流值?

这部分电路已经完整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电路已经完整了呀

你觉得VCC1一定是直接给MCU供电的?
看到C1的耐压了吗?
看到上面的+5V了吗?
带AD功能、比较器、运放的MCU用过没?
电流采样做过没?
10A是不是觉得很大了,VCC1就不能外部带负载吗?
你好好想一想。。

兄台说的很对。。。VCC1不是直接给的MCU。 这个我估摸是个过流保护。 平时电流也就是5A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VCC1一定是直接给MCU供电的?
看到C1的耐压了吗?
看到上面的+5V了吗?

我只是根据你电路参数算一下;
其他的,你说了算。我好像没有说10A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根据你电路参数算一下;
其他的,你说了算。我好像没有说10A很大? ...

楼主不发全图,我们说了都不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VCC1一定是直接给MCU供电的?
看到C1的耐压了吗?
看到上面的+5V了吗?

不好意思 原来不是你的电路,是楼主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发全图,我们说了都不算

哪个地方不算?你的可以不算,我的可没说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源都短路了。MCU也就没电源了,有什么作用。。

问题提得很刁钻啊!呵呵!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0.05R电阻主要是起到大电流经过,VCC--->VCC1就会有个压降。一旦高于PNP的Vbe电压就会导通。经过电阻分压MCU就得到一个高电平信号。 就会做相应动作,关闭输出了。

网友C:
短路,要么是Vcc=0,要么是Vcc1=0,楼主哪里看出晶体管能起到保护作用的?电路原理要分析,而不是猜。

网友C:
如果Vcc是电源输入,Vcc1是输出,当流过R1的电流足够大时,Q31的基极电位就会低到令Q31开始导通,U4-25节点的电压就会逐渐上升,直至满足逻辑电平1时,U4据此做出动作。但是,这个电路不是短路保护,短路保护是指发生短路时,电源会自动关闭或者将电源的输出电流限制在一个安全的水平上。显然,这个电路无法满足“保护”,仅仅是个过流检测电路而已。至于过流后会如何,楼主电路中没有给出相关信息,自然也就不能下断言了。

网友C:
那么,楼主电路能不能通过数字回路来实现短路保护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反应太慢。真短路了,只要输入电源的功率足够高,在MCU做出保护指令之前,要么烧电源,要么烧R1,显然,用此电路做短路保护还不如用个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用于过流检测倒是可以,但短路保护要另外采取措施。

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电路我后面理解就是个过流保护,后续测试也验证了这个效果。 其实它前面搭配了个保险管用作电源保护。

网友D:
楼主应该发全图,或者让我们了解清楚,VCC和VCC1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还是两则独立,从这图上我能看到的是VCC难道是VCC1通过这个RC延时产生的信号 嘛?

网友E:
楼主是让大家猜图,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Vcc是电源输入,Vcc1是输出,当流过R1的电流足够大时,Q31的基极电位就会低到令Q31开始导通,U4-25节点 ...

前辈分析的对

网友:
结合楼上的分析,我也认为是过流检测,当流过R1的电流I满足如下条件时候:
VCC1=(VCC-I*R1)
VCC>VCC1,使PNP导通
U4-25输出电压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