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充电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8-06-29):
003只剩两个IO口了。现在想实现充电时红灯亮,充满电绿灯亮,充电器拔掉时都灭,这个电路图怎么实现好,我想了一下,总是差一点点。。。

楼主:
刚问完我好像就想到了。。。。哈哈哈

网友A:
说说看,怎么实现。

网友A:
是不是1个IO你就可以实现红绿灯了。两个二极管反相并联,输出高电平亮一个,输出低电平亮另外一个。

网友A:
不知道如果这个IO设置为高阻态,那么会不会有灯点亮。

网友A:
如果没有,岂不是一个IO就可以实现三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岂不是一个IO就可以实现三种状态。

两个LED灯有四种状态
一个IO口可以实现三种状态。
1:LED1亮LED2灭,LED1灭LED2亮,LED1灭LED2灭,
2:LED1亮LED2灭,LED1灭LED2亮,LED1亮LED2亮,

网友B:
如果只是想1个IO口控制2个LED,而且这2个LED不需要同时点亮。方法就有了:
4个串联电阻,2个大的比如100K串联,中点接到IO口,上下接VCC和GND。
2个小的比如1K,用来点亮限流也是串联,也是2头接VCC-GND,其中,2个LED反向并联,分别接1K中点和IO口。
这样就可以实现:高电平一个点亮,低电平另一个点亮,转换为输入模式,2个均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1个IO口控制2个LED,而且这2个LED不需要同时点亮。方法就有了:
4个串联电阻,2个大的比如100K串 ...

还要检测电池电量呢,这个试过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