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树”

楼主(2018-06-29):
反面教材

我也想知道,绿色部分为什么不是树?

楼主:
附加说明:

首先,无环路的连通图就是树。但树未必就是生成树

网友A:
没有受过系统专业教育,上网到处随意乱搜,一看名字相同,不管三七二十一,窜上就套。

晚上回家,贴十本电路理论专业书籍中术语定义作证。

这家伙厚颜,随意发明创造新术语,美其名曰: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书胜有书!说白了就是术语的定义,我想咋定义就咋定义,你们管不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受过系统专业教育,上网到处随意乱搜,一看名字相同,不管三七二十一,窜上就套。

如果我说的是“反面教材”,那么天下大半网站和教材都是反面教材=

树的定义三要素:

网友A:
大师要是想看“反面教材”,我再上十几本教材内容截图,全是斯坦福,麻省,伯克利等名校教材。

网友A:
直接用证据堆死大师。

这个教材,一度是世界上流行最广的电路理论教学用书,中文版本也很流行,南7技校用过。

网友A:
富兰克林—果在电路理论界也很有名,几个期刊的编辑,其中有本书这样定义树:

请注意,图中的circuit定义,相当于现在的环loop!

网友A:
老陈是美籍华人,伊利诺大学教授,世界知名的理论家,其著作也有翻译成中文的:

网友A:
自己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对观众负责任,我这每每讲一个概念,要翻一堆书验证,尽可能让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观众。

而大师呢,呵呵呵。。

楼主:
引帖: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生成树”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4818-1-1.html

网友A:
老高的电路理论,以前中国的罗无念参与过编审,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受过系统专业教育,上网到处随意乱搜,一看名字相同,不管三七二十一,窜上就套。

乱搞定义是民科作风。。。。

@HWM :我只看证据,不看嘴皮子
HWM
这位,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A:
我查阅过十几本名校教材,所有书中树的定义都是统一的,即三要素:1,连通性;2,包含所有节点,3,不包含环。

到了21IC,碰到H大师就完蛋了,人家就说只包含1和3就行了。

非要这样干也行,但是问题是他帖子内容不统一,一会跑这本书抄一点,一会跑那本抄一点,而这些书中的相关定义并不是相同的,很多甚至是相冲的,麻烦就来了。

网友A:
我这证据贴这么多了,几乎全是名校教材,大师还嘴硬说我讲错了。

大师的粉丝做何感想?证据确凿都要这样满地打滚,要是证据链弱的话。。。那还不全是反面教材啦?

网友A:
大学的自控和信号书上,一般都会讲信号流图,讲梅森增益公式。

我们看看梅森教授所写的教材:

是不是也是3要素啊?

网友A:
密歇根大学的教材:

网友A:
这证据都贴这么多了,大师还说这叫“某些”书?!!!

难道要把天下教材全贴完,才能叫“很多”,或“几乎全是”吗?

网友A:
继续上证据

大师不是要《图论》吗,我们就上电网络图论中的定义:

请大家看清了,图论中的树的定义,仍旧包含3要素,只不过这里用“生成子图”代替了“包含全部节点”!意思上没有区别。

网友B:
    @不起眼

@HWM :我目前看到的电路原理的证据显示并没有在树前面增加修饰词:生成
HWM
这个是生成树(sponning tree)的定义。

网友A:
继续上证据

西交大邱关源的著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上证据

西交大邱关源的著作:

没有所谓 ”生成“ 两个修饰, 关键H又拿不出证据,凭 ”我认为“在说,那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所谓 ”生成“ 两个修饰, 关键H又拿不出证据,凭 ”我认为“在说,那没有意义 ...

大师一来看,说这个也是生成树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一来看,说这个也是生成树的定义

      我提个“我认为”的看法:电路原理里面的“树”包含所有节点,这样定义是严谨的,每个节点都会因为电压电流和影响其他节点,生硬的除掉任何一个节点,那么原先逻辑关系就混乱了,当然我这个是“我认为”的看法
      这跟计算机里面的“树”不一样,那个“树”只是单纯一个存储数据,删除或者增加一个节点对其他节点没有任何实质影响,我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提个“我认为”的看法:电路原理里面的“树”包含所有节点,这样定义是严谨的,每个节点都会因为 ...

必须地!因为电路理论中使用图论,目的是解决关于基尔霍夫定律最大线性无关方程组问题,一个节点都不能少。

而在计算机数据搜索问题中,关心的是如何最快找到某个数据。研究的目标明显不同。

网友C:
你搞什么鬼?这是生成树定义的一部,把图貼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