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这款芯片

楼主(2018-06-29):
各位看下这款是定时器芯片吗?什么牌子的?在网上没找到资料,说有PDF提供下,谢谢了!

网友A:
LZ图片里,显示出芯片上的字比较水,估计国产的吧

网友B: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555电路,诞生于1972年,比本站绝大多数网友都年长。7555则是采用CMOS工艺制造的55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