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 N76E003 ADC有内部参考电压吗

楼主(2018-06-29):
请问下  N76E003 ADC有内部参考电压吗
做电池产品

网友A:
老哥, 看了下你头像和积分, 感觉你这是在水贴啊!
一般这种问题随便哪个芯片手册,电气特性, 目录看一下大概就有答案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 看了下你头像和积分, 感觉你这是在水贴啊!
一般这种问题随便哪个芯片手册,电气特性, 目录看一下大概 ...

主要是为了确认一下,刚开始用这颗芯片  他没有写内部参考电压,Internal band-gap 这个不理解他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确认一下,刚开始用这颗芯片  他没有写内部参考电压,Internal band-gap 这个不理解他是个什么 ...

这东西,ADC的基准就是VCC,没得选择,不过有内部带隙基准,可以选择接入到0X08通道,反向测量。
不过,经过我程序测试,貌似反推电压误差很大,原因是什么目前还没解决,你可以看我2天前发的帖子,也没有一个他们技术来给个准确解析。
这个就是我测试内部带隙基准反推Vcc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哥, 看了下你头像和积分, 感觉你这是在水贴啊!
一般这种问题随便哪个芯片手册,电气特性, 目录看一下大概 ...

水贴。。。。。  贴吧高手啊 。。。

网友D:
内部有的

网友E:
内置的稳定不,精度好吗

网友F:
有啊,没有怎么用ADC

网友G:
因为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为1.22V,同时也可用作内部ADC输入端。因此你可也用这个反推VDD。因为VDD是外部参考电压。如果只是检测ADC,就不用这样了,直接让VDD作为外部参考,就可以按比例测出ADC输入了。

网友H:
有VDD参考电压,内部带隙的通道给了一个参考信号。不知道稳不稳。

网友I:
76E003内部带隙电压,误差比较大。而且跟测量频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