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现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远程抄表系统

楼主(2018-06-29):
也许很多人想要看看电表怎么度数,现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远程抄表系统,使用的都是用智能电表,度数一目了然,在这我就不多说了,今天主要聊聊电表的工作原理、种类和安装接线。
电能电表的用途是测量一定时间内负载所消耗电能的多少。由于实际生产中常采用“度”或“千瓦小时”作为电能的单位,所以测量电能的仪表称为电能表或千瓦小时表。
电能电表与功率表的不同之处:电能电表不仅能反映负载功率的大小,还能计算负载用电的时间,并通过计度器把一定时间内消耗的电能自动地累计起来。
电能电表类型:感应系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
分类:单相感应系电能表;电子式电能表;三相有功电能的测量;三相无功电能的测量
一、单相感应系电能表的组成
1.驱动元件
2.转动元件
3.制动元件
4.计度器(也称积算机构)

二、电能电表的电路和磁路
电流元件的铁心和电压元件的铁心之间留有间隙,以便使铝盘能在此间隙中自由转动。电压元件铁心上装有用钢板冲制成的回磁板。回磁板的下端伸入铝盘下部,隔着铝盘与电压元件的铁心柱相对应,构成电压线圈工作磁通的回路。

电表感应系统组成

三、电能电表主要技术参数
1、准确度
电能电表的准确度用基本误差来表示。电能表的基本误差主要由传动部分的摩擦以及电流元件的电流与磁通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所引起。此外,外界工作条件的变化还会产生一定的附加误差。
国家标准规定,有功电能电表分为1.0级和2.0级两种。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及cosj=1的条件下,1.0级的三相电能表工作5000h,其他电能表工作3000h后,其基本误差仍应符合原来准确度等级的要求。
2、灵敏度
电能电表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及cosj=1的条件下,负载电流从零增加至铝盘开始转动时的最小电流与额定电流的百分按规定,这个电流不能大于额定电流的0.5%。
3、潜动
潜动是指负载电流为零时,电能表铝盘仍仍轻微旋转的现象。按照规定,当负载电流为零而电压为额定电压的80%-110%时铝盘的转动不应超过一整圈。为了消除潜动现象,一般电能表中都采用防潜动装置。

潜动装置

四、单相电能表的使用
1、正确选择量程
选择电能电表量程时,应使电能电表额定电压与负载额定电压相符,电能电表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的最大电流。
2、正确接线
发电机端守则:电流线圈与负载串联;电压线圈与负载并联;两线圈的发电机端应接电源的同一极性端。

单相表安装图

3、电能表的读数
对直接接入电路的电能表,以及与所标明的互感器配套使用的电能表,都可以直接从电能表上读取被测电能。当电能表上标有“10×kW·h”,或“100×kW·h”字样时,应将表的读数乘以10或100倍,才是被测电能的实际值。
4、电能表的安装要求
1)与配电装置装在一处,并安装在专门的电表箱内。
2)应安装在配电装置的左方或下方。安装高度应在0.6~1.8m范围内。
3)要安装在干燥、无振动和无腐蚀气体的场所。
4)不同电价的用电线路应分别装表,同一电价的用电线路应合并装表。
5)电能表安装要牢固垂直。社为IC卡预付费电表wwwdianbiao-she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