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和M051的兼容性疑问

楼主(2018-06-29):
用M051写的代码,可以不用修改直接用到NUC029吗?可以只用M051的driver写一套代码,M051和NUC029都能用?

网友A:
NUC029向下兼容M052,M054,M058

网友B:
都可以用 开发的时候直接用M051的bsp ,库函数 , 下载或者在线调试的时候 选择nuc029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先烧录进去试试看。

网友D:
一般用系统的时候跟单片机的细节无关,主要功能一样急㐓

网友E:
你试试看可以不啊。

网友E:
起码头文件之类的肯定要改改吧,还有个别函数不一定两个系列都具备啊。

网友F:
看你都使用了什么,如果都具备,又都是一样的外设,应该可以。

网友G:
都具备的外设,操作基本上函数是一样的

网友:
跑个试试看。

网友:
感觉不行,必须的修改修改。

网友B(2018-11-26):
是完全一样的单片机 , 不一样的就是产品序列号

网友H:
寄存器和外设一样就通用,管它是ST、GD、NUVO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