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实现stm32 timer2定时时间到停止

楼主(2018-06-29):
如题,定时时间到停止,不重装,怎么实现呢?虚心请教各位同学

网友A: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里面关闭定时器不就得了

楼主:
说的对!不能搞复杂了

网友B:
关闭定时器不就好了,不在重装值了,跟51一个思想。

网友C:
手动写一下 可以不

网友D:
前段时间刚用过这种用法。。中断函数里把定时器关了就好了。。用的时候再打开。。。

网友E:
进入之后直接关掉定时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关闭不行吗?

网友G:
只是用计数不行吗?

网友H:
这个超出范围就得重置吧。

网友I:
把寄存器的数值再增加就行。

网友J:
定时中断函数里面,将计数器重置呢?

网友K:
不想用的时候直接关掉就可以 在中断函数中也可以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