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添加低功耗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用430的芯片,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低功耗功能了吧,可是应该在哪些地方进入什么模式,有点搞不懂呢?

不需要处理事情的时候都可以进入低功耗

网友A:
是不是根据每个功能选择的时钟源进行划分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然后在那可以下载一些低功耗的测试的例程 啊

网友C:
相应的打开和关闭功能对应的时钟源???

网友D:
为什么不下个例程看看?

网友E:
msp430内部有4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F:
430单片机的低功耗实现方式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

网友G:
MSP430中,用到5种低功耗

网友H:
其中AM耗电最大,LPM4耗电最省,仅为0.1uA。

网友I:
进入 LPM0 模式,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0();函数来完成。
进入 LPM1 模式,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1();函数来完成。
进入 LPM2 模式,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2();函数来完成。
进入 LPM3 模式,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3();函数来完成。
进入 LPM4 模式,可以通过调用__low_power_mode_4();函数来完成。

网友J:
最大化 LMP3 的时间,用 32.768KHZ 晶振作为 ACLK 时钟,DCO 用于 CPU 激活后突发短暂运行。

网友K:
设置其工作模式主要是设置寄存器SR的SCG0、SCG1、OscOff、CPUOff位。

网友L:
1、活动模式-----AM

正常的工作模式,这时CPU消耗的电能最大.

2、低功耗模式0-----LPM0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ACLK和MCLK信号保持活动,MCLK的锁频坏控制正常工作.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0,OscOff=0,CPUOff=1。

3、低功耗模式1-----LPM1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停止工作,ACLK与MCLK保持活动,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1,OscOff=0,CPUOff=1。

网友M:
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后,一般由中断来唤醒。

网友I:
退出 LPM 模式,则调用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来实现。

网友N:
系统进入 LPM3(低功耗模式 3) ,功耗只在 uA数量级的范围

网友H:
电压越低功耗也越低。 系统PUC复位后,MSP430进入AM状态。在AM状态,程序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然后在适当的条件下,由外围模块的中断使CPU退出低功耗模式,返回AM模式,再由AM模式选择进入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如此类推。

网友E: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cpu停止,一般是由外部事件的响应才能唤醒cpu

网友G:
LPM0,LPM1,LPM2,LPM3,LPM4

网友F:
对于MSP430未使用的GPIO而言,应该将其设置为输出

网友M:
可以是外部中断,也可以是内部的定时器等中断。

网友L:
4、低功耗模式2-----LPM2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停止,ACLK活动,MCLK停止,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0,SCG1=1,OscOff=0,CPUOff=1。

5、低功耗模式3-----LPM3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和MCLK停止工作,DCO的DC发生器关闭,但ACLK信号仍保持活动,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1,SCG1=1,OscOff=0,CPUOff=1。

6、低功耗模式4-----LPM4

CPUOff置位,CPU停止活动,但外围模块继续工作,MCLK的锁频环控制和MCLK停止工作,晶振停止,有关控制位设置为:SCG0=x,SCG1=x,OscOff=1,CPUOff=1。

网友K:
SCG0=1且DCOCLK没有用于MCLK和SMCLK时,直流发生器禁止;SCG1=1时,SMCLK禁止; CPUOff=1时,MCLK被禁止;只有CPUOff=1时,OscOff才可以=1,此时晶振被禁止。

网友J:
在必要时才开启外围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