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扩展AD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谁有DSP2812外扩AD的程序和电路图呢?

网友A: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料下载查询看看

网友B:
加运放和提供参考电压的芯片即可

网友C:
板子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供电也要隔离开。

网友D:
DSP自带有AD的吧

网友E(2018-10-14):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供电也要隔离开。

个人觉得有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还不一定更好,热别是PCB布局无法完全隔开的时候。

网友F:
怎么不使用内部的ADC呢

网友:
16通道12位AD?

网友G:
内部AD采样偏置太大

网友H:
DSP28335扩展SRAM

网友I:
AD转换器网上有的。

网友J:
https://wenku.baidu.com/view/4da6b4ef81c758f5f61f677c.html

网友K:
这个还真没有使用过。

网友L:
需要扩展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料下载查询看看

怎么下载查看呢?

网友J:
DSP2812原理图

网友F:
自带的ADC的速度还可以的。

网友N: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53/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655399.html

网友:
外部的AD价格比较高的。

网友I:
楼主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H:
AD板PCB加原理图网上有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料下载查询看看

资料怎么查找的?

网友L:
DSP2812自带ADC的。

网友K:
对AD芯片有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