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利用灯光太阳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灯光能给太阳能电池充电吗?

网友A:
可以啊,只不过光照度不如阳光而已

网友B:
用过低功率太阳能设备的人都知道灯光下可以用太阳能计算器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有光亮就行,就像楼上说的计算器,只要环境明亮都能产生电能

网友D:
太阳能电池的类型还不少.  可能得根据不同电池特性来探讨.
因为如果光弱导致电压低不能被设备使用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看到的一些电池都有一定的电压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效率太低,有时跟本不顶用

网友F:
太阳能充电的效率本身就比较小,那这不是要充很久呀

网友G:
光的频率一样,波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