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生成PWM波问题

楼主(2018-06-29):
我现在在用DSP28335写程序 现在想发出一个常高或常低的波形 然后计数模式选择的向上-下计数,然后把CMPA值设置的比周期值高很多 按道理来说不会碰到CMPA值 也就不会跳变 但是出来的波形就在周期值那里跳变了 特别困惑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应该用GPIO吧

网友B:
确实,对于PWM模块,是不可能实现完全高的,总会有下降的时候,只有GPIO才行

网友C:
pwm初始化时是否设置了在周期值时发生跳变,可以设置成无动作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CMPA不能比TBPRD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