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程序烧录到芯片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能在keil4仿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30):
N76E003程序烧录到芯片初始化可以正常运行,但是keil4仿真的时候初始化函数就读不到SPI数据,一直卡在初始化那里

网友A:
不支持呗
可以按标准51仿真

网友B:
1.硬仿还是软仿
2.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C:
软件仿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