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自制实用多功能编程器

楼主(2018-06-30):
       (本文作者来之 白钰君  转载论坛供大家学习与制作使用,不得用于商业
      这里介绍的一款多功能编程器,功能强大,支持大多数常用的EPROM, EEPROM, FLASH, I2C,PIC, MCS-51,AVR, 93Cxx等系列芯片(超过400种)。硬件成本较低,性价比很高。既适合于电子和电脑爱好者使用,也适合家电维修人员维修家电和单片机开发人员使用。图1为多功能编程器的主机,中间是32脚ZIF(零插力)锁紧插座, 用于27系列、28系列、29系列、39/49系列等BIOS芯片。左边是25芯并口插座,通过并口电缆连接计算机并口。左下方是电源插座。32脚ZIF插座下方是12位的DIP开关,对EPROM芯片进行读写等操作前,需将此开关拨至相应位置。具体开关位置可以参照软件提示。锁紧插座右侧依次排列3个DIP8插座和一个DIP18插座,分别用于25系列、24系列、93系列存储器和PIC系列单片机等;绿色电源指示灯(Power)用于指示编程器电源状态;红色指示灯(Vpp)用于指示芯片Vpp电源状态;黄色指示灯(Vcc)用于指示芯片编程状态。

楼主:
主要功能:
  ★ 可用此编程器升级、维修电脑主板,显卡等BIOS芯片。可支持3.3V低电压BIOS芯片。
  ★ 用来写网卡启动芯片:用于组建无盘站写网卡启动芯片或制作硬盘还原卡等。
  ★ 可用于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主板维护和维修。
★ 可用于读写用来写汽车仪表、安全气囊、里程表数据。
★ 可用于维修显示器、彩电、VCD、DVD 上面的存储芯片。可修改开机画面。
★ 用来开发单片机: 通过添加不同适配器,可以支持 MCS-51 系列, AVR 系列和 PIC 系列的MCU。
  ★ 用来写大容量存储芯片:大容量的存储芯片,一般在卫星接收机上使用较多,可以用编程器直接来升级或改写。

楼主:
作品如图所示,可以自己DIY或者画板PCB

楼主:
电路简介
是这台编程器的完整电路图,可以看到编程器电路由完全分离的两部分组成:串行部分和并行EPROM部分电路。

楼主:
电路板设计与制作
  图是编程器参考元件布局图,双面PCB尺寸为160X100毫米,厚度1.6毫米。这个文件中包括电路板的顶层和低层布线和顶层丝印层。如果业余自制电路板,建议使用双面感光电路板制作,以确保精度。

楼主:
元件列表
      元件                       数量      型号                 替换型号                              说明
CMOS40/45系列
                                      3        4015                                                            双 4 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1        4014                                                            8级同步并入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1        4049                                                            六反相缓冲器-转换器
                                      2        4503        74LS367, HEF40097                        六三态同相缓冲器

三级管
                                      4        BC549        BC548, BC547        NPN 型
                                      2        BC558        BC556, BC557        PNP 型

二极管
                                      4        1n4148                 1N4000系列开关二级管
                                      1        Zener 8.2 V 500mW                 8.2伏稳压二极管
                                      1        1n4002        1N4002..1N4007        1N4000 系列整流二极管

                                     1        Zener 3.9 V 500mW                 3.9伏 稳压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1        3 mm 红                  可选用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
                                    1        3 mm 黄
                                    1        3 mm 绿

电源IC
                                   1        7805                  TO-220封装 5V输出 三端稳压
                                   1        7812                 TO-220封装 12V输出 三端稳压

电阻
                                   9        10K                  1%金属膜电阻
                                  10        2K2                  1%金属膜电阻
                                   1        100K                  1%金属膜电阻
                                   1        SIL 10k                 9-Pin 排阻

电容
                                  8        100nF, 50v                 独石或CBB电容
                                  1        1000uF, 25v        1000uF, 35v
电解电容

IC 插座 - Dip
                                    7        16 pin
                                    1        32 pin bus                 32 pin ZIF锁紧插座
                                    3        8 pin
                                    1        18 pin

并口连接器                    1        25 pin                 D-Sub, 25 pin 弯角公头(90度角)

电源插座
                                   1                          3PIN电源插座

Dip 开关
                                  1        12 pin                  ECE或其他高品质12位DIP拨动开关
                                  1        2 pin                  2位拨动开关

排针
                                 1        6 pin                  标准2.54间距
                                 1        3 pin                  高度12毫米
                                 1        2 pin
跳线帽                        3                           分别用于J1,J2,J3

楼主:
组装与测试
   焊接组装完毕,仔细检查有无虚焊,小的短路或元件安装错误。确认没有问题之后,连接24伏稳压电源到编程器电源插座,绿色的电源指示LED应该发光。检测7812的输出脚,电压应该是12.6伏左右。7805的输出电压应为5伏。检查所有IC的Vcc 5伏是否正常?(Vcc pin是第16脚,4049是第1脚)如果7805输出不是5伏,接近零伏并且发烫,说明有地方短路;如果7805输出低于5伏并且发热,说明有元件安装位值错误。确认电压正常之后。按以下方法测试编程器。

楼主:
首先连接编程器数据线到计算机并口,然后连接24伏直流电源。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方法安装好编程器的软件。启动控制程序后,界面如图4所示,在程序的菜单栏的“Help”项,点击“Test hardware”项。如果电源没有开或连接不正确,会出现“Hardware error:check power&connection”的提示,这时你要仔细检查编程器是否已和主机并口连接好,电源是否正常。编程器及电源正常,则出现“Hardware present”的提示。

楼主:
其次,通过联机测试以后,选择底部状态条“StatusBar”上方的 “Test H/W”选项,出现如下图5所示的测试硬件窗口。
1、检测之前,需要按照图示调整好DIP开关,跳线设置为默认方式。
2、选中“serial out(D0 pin2)”,正常情况“serial in (/Busy pin 11)”应该变为“1”。若测试失败,仍然保持“0”。
3、测试控制信号:点击相应的单选框,将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然后可以在编程器的ZIF32插座上检测输出的信号。
电源:测量第16脚(地)和第32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5.0V左右。
编程电压:测量第16脚(地)和第1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正确的编程电压12.5V(默认两位dip开关都处于OFF位置)。将两位dip开关都处于OFF位置,测量编程电压为21V左右。
WE:测量第16脚(地)和第31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4.5V左右。
OE:测量第16脚(地)和第24脚直接的电压,正确的值为5V左右。
4、测试编程电压:首先打开编程电压,然后点击相应的按钮将输出对应的编程电压,然后测量第16脚(地)和 第1脚直接的电压。“VPP->A9”控制A9是否同编程电压。
5、Clear ALL( 全部关闭):关闭全部的控制信号,地址和数据输出为0。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下,在别处看到的。可以动手做一个尝试下,还是挺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A:
现在的机子哪里去找并口呀,修改为USB口相关的吧;

网友B:
看着接口应该是很老的东西吧!

网友C:
PCB 板日期为2002年的,人家界面为WINDOWS XP! 很久远了吧。
可以看一下,但现在的ISP 流行及各类USB的编程器很多了。。。

网友D:
这种并口的看上去年代有点久远了啊……

网友E:
并口编程器  这个好像 我们那个处女作    玩51 时编程器

网友F:
目测很老的东西。

网友G:
20年前都淘汰的东西,能烧的芯片基本都是停产很多年的。

网友G:
而且很多都要适配板才能烧,一点价值也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次,通过联机测试以后,选择底部状态条“StatusBar”上方的 “Test H/W”选项,出现如下图5所示的测试硬 ...

厉害了,做成成品卖就更好

网友I:
我手里还有一台希尔特,xletek,并口的。
当初花两三个月工资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手里还有一台希尔特,xletek,并口的。
当初花两三个月工资买的。

好贵啊,自己做一台,成就感十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贵啊,自己做一台,成就感十足。

那个时候编程器是必需品,贵贱都要用。
现在,好像不需要这玩意了。

网友J:
这个现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现在还能用?

有点老了,跟不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