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克服倒车雷达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06-30):
车比较大,倒车时总是看不见后面,所以自己安装了一套汽车上用的倒车雷达,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倒车雷达启动时,只要一转转把,电机一转起来,倒车雷达显示屏上显示的距离就变成0,然后蜂鸣器就一直响,电机不转了就不响了。做过如下测试:
1,不启动电机,手动将车向后推,测距报警一切正常,就是一拧转把,启动电机,雷达就响个不停。
2,怀疑是电机里面的磁铁有干扰,将雷达的探头和主机都从车上拆下来,拿到离车很远的地方,只是电线还和车上相连,一拧转把,还是响个不停,因此可以排除电机磁铁干扰的可能。

3,将主机和探头分别重新装到车上,使用了一个外接12vDC的电源,也就是说电机电源和雷达的电源不是同一个,再拧转吧,一切正常,没有误报。

综合以上测试,我个人觉得是车上的电源被电机干扰了,本人喜欢改车,但是对电子领域是小白,各位勿笑,真心求教,不知道我的以上分析对不对?应该怎么解决?烦劳高人们别说太专业的术语,尽量说得白话一些,谢谢!

网友A:
将倒车雷达的数据线换成屏蔽线

网友B:
可在倒车雷达的电源输入端加一个1000uF的滤波电容

网友C:
加两个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试试?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D:
加磁珠耦合环试验。

网友E:
买个好点的隔离DCDC

网友F:
我倒车雷达主机电源是独立供电12vdc,可电机一转的快,示波器显示倒车雷达信号电平就自主变化,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