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过压浪涌问题

楼主(2018-06-30):
某项目:输入24V,输出10V,功率50W。能承受输入对输出隔离能承受1500VAC,效率80%。输入需按照RIA12规定,能承受正常输入电压的3.5倍过压浪涌(本项目中浪涌的尖峰为3.5×24V=84V),浪涌持续时间20ms。项目组长的意思是:前级加一个BUCK电路,24V转22V,BUCK电路加一个输入过压保护,浪涌过来后把供电关掉,从而把浪涌扛过去;中间级用一个24V转12V的电源模块(目前24V转10V的电源模块少之又少),然后后级加一个12V转10V的BUCK。
小弟左思右想,认为这样的话效率可能就达不到80%了。所以考虑前级用TVS二极管、压敏电阻或者放电器把浪涌扛过去。但是网上没有这样的电路应用。想请教有没有高手用过这样的防过压浪涌的电路。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输入端加扼流电感,L,N之间加压敏电阻

网友B:
可以安装 电涌保护器。

网友C:
可以使用netpower或者synqor的电源模块(9~36v),最低电压可以调整至12*80%,同时配合linear的LTC4363(过压保护)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