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CAN 相关知识

楼主(2018-06-30):
CAN 是什么?
      CAN 是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的缩写(以下称为 CAN),是 ISO *1 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
在当前的汽车产业中,出于对安全性、舒适性、方便性、低公害、低成本的要求,各种各样的电子控制系统
被开发了出来。由于这些系统之间通信所用的数据类型及对可靠性的要求不尽相同,由多条总线构成的情况很
多,线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为适应“减少线束的数量”、“通过多个 LAN,进行大量数据的高速通信”的需
要,1986 年德国电气商博世公司开发出面向汽车的 CAN 通信协议。此后,CAN 通过 ISO11898 及 ISO11519 进
行了标准化,现在在欧洲已是汽车网络的标准协议。现在CAN 的高性能和可靠性已被认同,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船舶、医疗设备、工业设备等方面。

楼主:
多主控制
在总线空闲时,所有的单元都可开始发送消息(多主控制)。
最先访问总线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CSMA/CA 方式 *1 )。
多个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时,发送高优先级 ID 消息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

楼主:
消息的发送
在 CAN 协议中,所有的消息都以固定的格式发送。总线空闲时,所有与总线相连的单元都可以开始发送新
消息。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根据标识符(Identifier 以下称为 ID)决定优先级。ID 并不
是表示发送的目的地址,而是表示访问总线的消息的优先级。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对各消
息 ID 的每个位进行逐个仲裁比较。仲裁获胜(被判定为优先级最高)的单元可继续发送消息,仲裁失利的
单元则立刻停止发送而进行接收工作。

楼主:
系统的柔软性
与总线相连的单元没有类似于“地址”的信息。因此在总线上增加单元时,连接在总线上的其它单元的软硬
件及应用层都不需要改变。

楼主:
通信速度
根据整个网络的规模,可设定适合的通信速度。
在同一网络中,所有单元必须设定成统一的通信速度。即使有一个单元的通信速度与其它的不一样,此单元
也会输出错误信号,妨碍整个网络的通信。不同网络间则可以有不同的通信速度。

楼主:
错误检测功能·错误通知功能·错误恢复功能
所有的单元都可以检测错误(错误检测功能)。
检测出错误的单元会立即同时通知其他所有单元(错误通知功能)。
正在发送消息的单元一旦检测出错误,会强制结束当前的发送。强制结束发送的单元会不断反复地重新发送
此消息直到成功发送为止(错误恢复功能)。

楼主:
故障封闭
CAN 可以判断出错误的类型是总线上暂时的数据错误(如外部噪声等)还是持续的数据错误(如单元内部
故障、驱动器故障、断线等)。由此功能,当总线上发生持续数据错误时,可将引起此故障的单元从总线上
隔离出去。

楼主:
连接
CAN 总线是可同时连接多个单元的总线。可连接的单元总数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实际上可连接的单元
数受总线上的时间延迟及电气负载的限制。降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连接
的单元数减少。

楼主:
错误状态的种类
单元始终处于 3 种状态之一。
(1) 主动错误状态
主动错误状态是可以正常参加总线通信的状态。
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主动错误标志。
(2) 被动错误状态
被动错误状态是易引起错误的状态。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虽能参加总线通信,但为不妨碍其它单元通信,接收时不能积极地发送错误通知。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即使检测出错误,而其它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如果没发现错误,整个总线也被
认为是没有错误的。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被动错误标志。
另外,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在发送结束后不能马上再次开始发送。在开始下次发送前,在间隔帧期间内
必须插入“延迟传送”(8 个位的隐性位)。
(3) 总线关闭态
总线关闭态是不能参加总线上通信的状态。
信息的接收和发送均被禁止。
这些状态依靠发送错误计数和接收错误计数来管理,根据计数值决定进入何种状态。

楼主:
CAN 协议及标准规格
  ISO 标准化的 CAN 协议
CAN 协议经 ISO 标准化后有 ISO11898 标准和 ISO11519-2 标准两种。ISO11898 和 ISO11519-2 标准对于数据
链路层的定义相同,但物理层不同。
(1) 关于 ISO11898
ISO11898 是通信速度为 125kbps-1Mbps 的 CAN 高速通信标准。
目前,ISO11898 追加新规约后,成为 ISO11898-1 新标准。
(2) 关于 ISO11519
ISO11519 是通信速度为 125kbps 以下的 CAN 低速通信标准。
ISO11519-2 是 ISO11519-1 追加新规约后的版本。

楼主:
帧的种类
通信是通过以下 5 种类型的帧进行的。
• 数据帧
• 遥控帧
• 错误帧
• 过载帧
• 帧间隔
另外,数据帧和遥控帧有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两种格式。标准格式有 11 个位的标识符(Identifier: 以下称 ID),
扩展格式有 29 个位的 ID。

楼主:
各种帧的用途如表  所示

楼主:
数据帧的构成

楼主:
遥控帧的构成

楼主:
数据帧的构成
(1) 帧起始
表示数据帧开始的段。
(2) 仲裁段
表示该帧优先级的段。
(3) 控制段
表示数据的字节数及保留位的段。
(4) 数据段
数据的内容,可发送 0~8 个字节的数据。
(5) CRC 段
检查帧的传输错误的段。
(6) ACK 段
表示确认正常接收的段。
(7) 帧结束
表示数据帧结束的段。

楼主:
数据帧(帧起始)1 个位的显性位

楼主:
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
总线上的电平有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两种。
总线上执行逻辑上的线“与”时,显性电平的逻辑值为“0”,隐性电平为“1”。
“显性”具有“优先”的意味,只要有一个单元输出显性电平,总线上即为显性电平。并且,“隐
性”具有“包容”的意味,只有所有的单元都输出隐性电平,总线上才为隐性电平。(显性电平比
隐性电平更强。)

楼主:
数据帧(仲裁段)表示数据的优先级的段。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在此的构成有所不同。

楼主:
数据帧(数据段)数据段可包含 0~8 个字节的数据。从 MSB(最高位)开始输出。

楼主:
数据帧(CRC 段)CRC 段是检查帧传输错误的帧。由 15 个位的 CRC 顺序 *1 和 1 个位的 CRC 界定符(用于分隔的位)构成。

楼主:
数据帧(ACK 段)ACK 段用来确认是否正常接收。由 ACK 槽(ACK Slot)和 ACK 界定符 2 个位构成。

楼主:
数据帧(帧结束)帧结束是表示该该帧的结束的段。由 7 个位的隐性位构成。

楼主:
遥控帧
(1) 帧起始(SOF)
表示帧开始的段。
(2) 仲裁段
表示该帧优先级的段。可请求具有相同 ID 的数据帧。
(3) 控制段
表示数据的字节数及保留位的段。
(4) CRC 段
检查帧的传输错误的段。
(5) ACK 段
表示确认正常接收的段。
(6) 帧结束
表示遥控帧结束的段。

楼主:
遥控帧和数据帧
数据帧和遥控帧的不同
遥控帧的 RTR 位为隐性位,没有数据段。
没有数据段的数据帧和遥控帧可通过 RTR 位区别开来。
遥控帧没有数据段,数据长度码该如何表示?
遥控帧的数据长度码以所请求数据帧的数据长度码表示。
没有数据段的数据帧有何用途?
例如,可用于各单元的定期连接确认/应答、或仲裁段本身带有实质性信息的情况下。

楼主:
错误帧 包括主动错误标志和被动错误标志两种

楼主:
过载帧的构成

楼主:
帧间隔的构成

楼主:
优先级的决定
在总线空闲态,最先开始发送消息的单元获得发送权。
多个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时,各发送单元从仲裁段的第一位开始进行仲裁。连续输出显性电平最多的单元可继
续发送。
仲裁的过程如图 所示。

楼主:
数据帧和遥控帧的优先级
具有相同 ID 的数据帧和遥控帧在总线上竞争时,仲裁段的最后一位(RTR)为显性位的数据帧具有优先权,
可继续发送。
数据帧和遥控帧的仲裁过程如图  所示。

楼主:
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的优先级
标准格式 ID 与具有相同 ID 的遥控帧或者扩展格式的数据帧在总线上竞争时,标准格式的 RTR 位为显性位
的具有优先权,可继续发送。
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的仲裁过程如图 所示。

楼主:
位填充
位填充是为防止突发错误而设定的功能。当同样的电平持续 5 位时则添加一个位的反型数据。
位填充的构成如图所示。

楼主:
先就这么多,其它的再整理吧。

网友A:
CAN 开发 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用CAN的高层协议,CANweb是结合CAN和以太网优点的CAN现场总线高层协议,简易、好用
详细见:
通过CAN现场总线可Web网页浏览监控的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 开发 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用CAN的高层协议,CANweb是结合CAN和以太网优点的CAN现场总线高层协议,简易 ...

正在学习CANOPEN,开源的有canfestival

网友B:
这。。。。这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