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使用timer输出4路相位相差90度的方波,如何控制输出波形个数?

楼主(2018-06-30):
使用stm32 timer 比较输出模式,输出4路相位相差90度的方波,如何控制输出波形个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控制好定时器中断次数就行了啊。设置个计数标志位,统计中断发生后输出的次数。

网友B(2018-09-18):
来不及数。。。。。

网友C:
可以通过对各个通道的比较计数事件统计来完成。当然频率太快了可能有困难。